STC15F104W/DIP8单片机烧录和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下载

楼主(2018-11-29):
STC15F104W/DIP8单片机烧录,小弟最近在弄STC15F104W/DIP8单片机(资源少,成本低),但是在烧录上面一直存在问题,在网上找了很久,试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成功,官方的STC-ISP(V6.80,V6.83,V6.85,V6.86)都试过了,在电源处加滤波电容,都不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再次放上我搜寻的51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顶一下哈

看我发的贴子,最早几个,有烧录设置图,源码也有注明引脚接线

网友C(2019-07-15):
STC15F104W/DIP8单片机烧录,面包板上,直接接P3.0、P3.1 CH340芯片烧录器,弯针连接,冷启动时摁住弯针,保持连接稳定,MCU供电电源别接同一PC,顺畅烧写无障碍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2020-03-25):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你把波特率调到4800,14400,基本解决,不行就按这个的倍数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