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 矩形波 正弦波VHDL源程序

楼主(2018-11-29):
//三角波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San_out:三角波输出
module san(clk,rest,san_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7:0 ] san_out;
reg[7:0] san_out;
reg[7:0] num;      //计数器
reg reg_1;       //加减控制
always@(posedgec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num<=0;
else if(reg_1 == 0)
begin
if(num = = 8’b11111000)//取正32个点
begin
      num<=255;
reg_1<=1;
end
else
       num<=0;
       reg_1<=0;
end
else
       begin
         num<=num-8;     //取负32个点-8取点
end
end
always@(num)
   begin
     san_out<=num;
end
endmodule

//正弦波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sin_out:三角波输出
module sin(clk,rest,sin_out);
input clk_1,reset;
output[7:0 ] sin_out;
reg[7:0] sin_out;
reg[6:0] num;      //计数器
always@(posedgec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in_out<=0;        //取64个点
     elseif(num = =63)
        num<=0;
     else
        um<=num+1;
     case(num)
     0:sin_out<=255;
     1:sin_out<=254;
    2:sin_out<=252;
     3:sin_out<=216;
     4:sin_out<=245;
     5:sin_out<=239;
     6:sin_out<=233;
     7:sin_out<=225;
     8:sin_out<=217;
     9:sin_out<=207;
     10:sin_out<=197;
11:sin_out<=186;
12:sin_out<=174;
13:sin_out<=162;
14:sin_out<=150;
15:sin_out<=137;
16:sin_out<=124;
17:sin_out<=112;
18:sin_out<=99;
19:sin_out<=87;
20:sin_out<=75;
21:sin_out<=64;
22:sin_out<=53;
23:sin_out<=43;
24:sin_out<=34;
25:sin_out<=26;
26:sin_out<=19;
27:sin_out<=13;
28:sin_out<=8;
29:sin_out<=4;
30:sin_out<=1;
31:sin_out<=0;
32:sin_out<=0;
33:sin_out<=1;
34:sin_out<=4;
35:sin_out<=8;
36:sin_out<=13;
37:sin_out<=19;
38:sin_out<=26;
39:sin_out<=34;
40:sin_out<=43;
41:sin_out<=53;
42:sin_out<=64;
43:sin_out<=75;
44:sin_out<=87;
45:sin_out<=99;
46:sin_out<=112;
47:sin_out<=124;
48:sin_out<=137;
49:sin_out<=150;
50:sin_out<=162;
51:sin_out<=174;
52:sin_out<=186;
53:sin_out<=197;
54:sin_out<=207;
55:sin_out<=217;
56:sin_out<=225
57:sin_out<=233;
58:sin_out<=239;
59:sin_out<=245;
60:sin_out<=249;
61:sin_out<=252;
62:sin_out<=254;
63:sin_out<=255;
     default:sin_out<=8’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方波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fang_out:三角波输出
module fang(clk,rest,fang_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7:0 ] fang_out;
reg[7:0] fang_out;
reg[5:0] num;
reg reg_2;
always@(posedgec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reg_2<=0;
        elseif(num<31)    //分频32个时间单位为半个周期
              num<=num+1;
                else
                   begin
                      num<=0;
                      reg_2<=~reg_2;
                   end
                case(reg_2)
                   0:fang_out<=255;   //表示高电平 如果用1 从0000 0000 到00000001 对电压进行64分压 太小
                   1:fang_out<=0;
                endcase
             end
endmodule
//控制模块
//wave_out 输出波形
module control(s1,s2,san,sin,fang,wave_out);
input s1,s2;
input[7:0]san,sin,fang;
output[7:0]wave_out;
reg[7:0] wave_out;
reg s1,s2;
always@( san or sin or fang)
   begin
case({s1,s2})
     2’b00:wave_out= san;
     2’b01:wave_out= sin;
     2’b10:wave_out= fang;
     2’b11:wave_out = 0;     //第四种情况 输出为0
   default:wave_out=8’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频率控制模块
module div_clk(c1,c2,reset,,clk_out);
   inputc1,c2, reset;
   input[10:0] count;
reg clk;
   always@(c1or c2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lk_out<=0;
        case({c1,c2})
        2;b00:clk = ~clk ;#5;
2;b01:clk = ~clk ;#50;
2;b10:clk = ~clk ;#500;
2;b11:clk =~clk ;#5000;
     endcase
           clk_out= clk;
     end
   endmodule
//最后组合程序
modulesignal_generator(CLK,reset,san,sin,fang,output);
   input CLK,reset;
   input san,sin,fang;
   output[7:0]output;
   wire CLK_1;
   wire[7:0] san,sin,fang
   div_ctrlU1(reset(reset) ,clk_out(CLK_1));
contrl U2(s1(S1),s2(S2),san(san),sin(sin),fang(fang),wave_out(output));
san U3(clk(CLK_1),reset(reset),san _out(san));
sin U4(clk(CLK_1),reset(reset),sin_out(sin));
fang U5(clk(CLK_1),reset(reset),fang_out(fang));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