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灯仿真设计

楼主(2018-11-29):
交通灯电路设计。
本设计系统单片机AT89C51为中心器件来设计交通灯控制器,系统实用性强、操作简单、扩展性强、成本较低。本设计就是采用单片机模拟十字路口交通灯的各种状态显示。利用单片机完成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的设计,该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由一条主干道和一条支干道汇合成十字路口,在每个入口处设置红、绿、黄三色信号灯,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红灯亮禁止通行,绿灯亮允许通行,黄灯亮则给行驶中的车辆有时间停在禁行线外。用红、绿、黄发光二极管作信号灯,8管共阴极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矩阵键盘用来设置交通灯的显示时间和状态。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秒信号,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黄灯交替点亮和熄灭,并且用4只LED数码管显示十字路口两个方向的剩余时间。要求能用按键设置两个方向的通行时间(绿、红等点亮的时间)和暂缓通行时间(黄灯点亮的时间)。系统的工作应符合一般交通灯控制的要求。

交通灯仿真图

交通灯仿真图

交通灯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C9,0xFF,0x40};//设置码,测试码,不计时码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mkeys();        //键盘函数
void traffic();        //交通灯函数

uchar num,num1,num2,  //1南北 2东西
shi1,ge1,shi2,ge2,
value1,value2,//南北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value3,value4,//东西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count1,count2,flag1,flag2; //南北标记 东西标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中断的总开关
                ET0=1;  //定时器0的专用中断开关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定时计数的开关
                /*初状态*/
                value1=15;                 //南北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2=5;
                value3=10;          //东西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4=5;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P1=0x41;//初始状态: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20s 15s

                while(1){
                        if(num==20)           //定时器1s
                        {
                                num=0;
                                num1--;
                                num2--;
                                traffic();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
                          mkeys();
                          }
                                  display(shi1,ge1,shi2,ge2);
                }
}

void traffic() //红绿灯主控制程序
{
        if(num1==0){
                        count1++;
                        if(count1==1){
                                P1=0x42; //东西红灯 南北黄灯        5s 5s
                                num1=value2;
                        }
                        if(count1==2){
                                num1=value3+value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10s 15s
                                P1=0x14;
                        }
                        if(count1==3){
                                P1=0x41;// 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5s 5s
                                num1=value4;
                                count1=0;
                        }
        }
        if(num2==0){
                        count2++;
                        if(count2==1){
                                //P1=0x1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3;
                        }
                        if(count2==2){
                                P1=0x24;//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4;
                        }
                        if(count2==3){
                                num2=value1+value2;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num1=value1;
                                count2=0;
                        }

        }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ge1,uchar shi2,uchar ge2)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char temp;
                temp=P2;
                P2=0xfe;       //位选
                P0=table[shi1];  //段选
                delay(5);

                P2=0xfd;
                P0=table[ge1];
                delay(5);

                P2=0xfb;
                P0=table[shi2];
                delay(5);

                P2=0xf7;
                P0=table[ge2];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
如果用8086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