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自制Arduino最小系统板之PCB的焊接,发现许多问题

楼主(2018-11-29):
前面两篇帖子导航:
第一集,电路原理图的设计

第二集,pcb的绘制以及一些技巧

       这里是自制Arduino最小系统板的第三章,前面两章我完成了电路原理图的绘制以及PCB的设计并且将PCB文件交付了工厂加工,经过了将近一周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加工好的电路板,在这一章我将会焊接,测试这块板子是否达到了我要求的功能以及我需要做出的一些更改和优化,并将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那么废话少说,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首先放上制作好的板子,我一共做了10块,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十分漂亮的嘿嘿嘿!

正面和反面也来一张!!!

       拿到板子之后先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短接和某个导线离开了焊盘,虽然现在大部分厂家都会在做好板子之后进行飞针测试,但是自己检查检查还是为好,免得等到元件全都焊上去之后,一通电。。。就烧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发现板子反面的一个焊盘没有导线连接,what?咋回事?

      于是我赶紧回头检查我的PCB文件,发现我把这个焊盘的网络写错了,少了一个+号。。。晕。。。。

      不过还好这不太影响,一些元器件也到了,接下来就是焊接了!!
      首先是一些工具,一把镊子和一把烙铁,镊子的话必须用金属的,我之前买过一个塑料镊子,结果就被烙铁烧化了。。。

一块海绵也是必要的,当烙铁上有多余的焊锡时候,在海绵上刮几下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我将为大家介绍的一些常规器件的焊接方法和技巧,先放一张图,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大小感受,图中的器件从左到右依次是:0603贴片电阻,0805LED灯,SOD323贴片二极管,SOT23三极管,SOT89降压芯片,SOIC8时基芯片,PH1.06P排针以及5号电池。所以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器件都是非常小的,所以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

1.焊接0603贴片电阻

2.焊接0805led灯

3.焊接二极管

4.焊接降压IC

5.焊接三极管

6.焊接555芯片

5.焊接PH1.0接头

     好了,这些就是焊接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其他的元件都按照这上面所说的技巧方法来焊接,经过许久的焊接之后,我完成了!!!

                                        第二部分
       那么,接下来就是烧写bootloader了,关于bootloader的烧写我就不多说了,网上有很多介绍烧写方法的帖子。
       烧写完了bootloader,那么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用串口给这块板子下载程序了,我当初设计时留有一个下载程序的接口,于是我使用外部的USB转TTL模块给这块板子下载程序,如图:

       给这个模块一个特写,貌似是使用的CH340的方案,网上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价格几块钱。不过购买的时候注意一定要购买带有DTR输出的模块,因为Atmega328P烧录程序的时候需要复位,所以没有这个引脚的话需要手动复位,但是手动复位的成功率貌似不高。。。

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下面就是测试板子的性能是否达标!首先放上我的要求:

下面开始测试:
1.NRF24L01接口
      这个模块没到货,所以暂时无法测量,不过我测量了接口到单片机的导线,还好,都是通的。。。

2.5V升压电路和3.3V降压电路
      我接上了一个1S锂电池,LED灯亮了,但是我并不能看出来电压是否达到了5V,但是我手头上又没有电压表,所以我想了一个妙计:用Atmega328的模拟输入引脚当做电压表来使用(注意这样使用只能测量5V以下的电压,所以测量过高电压时候请加入分压电路)

首先我写了一个测量电压的代码:

        然后将板子上的A1引脚焊接一根杜邦线,然后就可以测量其他引脚的电压了,下面是串口输出的电压值:

可以看出5V电压和3.3V电压都是正常值,故这两个功能测试通过

3.报警器电路
    由于我的蜂鸣器型号买错了,直接焊不上,所以我接上杜邦线来试验: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通电之后蜂鸣器就停的鸣叫,查看电路图后发现我的RESET(复位)引脚是悬空的,所以导致电位不稳定,所以这个问题导致了报警电路设计失败:(可以从图上看出,reset引脚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4. 电机驱动电路
       我可能犯了一个大错,因为我发现我的封装里面将AO3400的引脚搞反了,如图:

所以。。。。整个驱动电路去全都用不了。。。全部都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将封装和芯片对应好,千万不要将引脚搞错了。。。。哎。。

到这里所有的功能就都测试完成了,我总结了整个板子的问题。。。如下
1.电源以及动力线的宽度不够,可能导致电流过大时候烧毁,需要重新设定线宽
2.AO3400封装错误
3.5V输出焊盘没有线连接
4.555芯片复位电路需要下拉电阻
5.经过多个考虑,还是想取消使用mos管驱动的方案,改为使用驱动芯片的方案
6.对于这个板子,输入电压可以从0.9V一直到12V,但是是需要从两个接口输入,并且经过两个电路去升压和降压,容易发生接错的问题,于是考虑更换升降压电路,改为从一个接口输入宽电压的方案
7.同时,为了适应宽电压的输入,我还需要重新设计电压采样电路

                                                     总结
       经过这一次的设计,我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并且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问题,对于这块板子我会接着改进,并且在下面一板中完善出现的问题。对于下面一板本中需要大幅改动的宽电压输入电路以及电机驱动电路,我仍然在进行电路的设计以及元器件的选择,当我完成之后我会及时的更新我的进度。
      最后,感谢你们阅读我写的这么多文字,希望我此次做的电路可以对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引导,谢谢。
PS:下一次更新会很快,我已经重新选择了合适的驱动IC以及电压芯片,正在设计PCB中。。。。

网友A:
真棒,超详细

网友B(2019-02-14):
楼主焊锡技术有点差,有个技巧叫拖焬技术,专门拆装IC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