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1^0口led改变状态,产生脉冲,T0计数加一数码管显示,T1定时

楼主(2018-11-29):
51单片机问题求助,P1^0口led改变状态,产生脉冲,T0计数加一数码管显示,T1定时数码管,正常显示不了,改了好几次,不知道哪里错了,求助,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用杜邦线连接p1^0和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
void delay(uint j)
{
        uint m,n;
        for(m=j;m>0;m--)
        for(n=125;n>0;n--);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bai,shi,ge;
        bai=i/100;
        shi=i%100/10;
        ge=i%1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delay(1);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5);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5);
}
void t0Init() //
{
           TR0=1;

        TMOD |=0x05;                        //实现计数功能
        TH0=0;
        TL0=0;
}
void t1Init()
{
        TR1=1;
        TMOD |=0x10;
         TH1=0x4b;         //定时50ms
        TL1=0xfd;
}
void main()          //main函数自身会循环
{
        uchar mSec;        //毫秒和秒储存变量
           t0Init() ;
    t1Init() ;
        TH0=0;
        TL0=0;
        while(1)
        {
                if(TF1==1)
                {                        //判断是否溢出
                        TF1=0;                //软件清零溢出标志位
                        TH1=0x4b;         //定时50ms
                TL1=0xfd;
                    mSec++;
                        if(mSec==10)
                         {
                                mSec=0;
                            led=~led;        //产生方波
                         }

                }

                        display(TL0);//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你的数组括号用错了,另外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也有缺陷,亮度不均匀。给你改了下,你试试。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用杜邦线连接p1^0和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
void delay(uint j)
{
        uint m,n;
        for(m=j;m>0;m--)
                for(n=125;n>0;n--);
}*/
void display(uchar i)
{
        static uchar a=0;
//        uchar bai,shi,ge;
//        bai=i/100;
//        shi=i%100/10;
//        ge=i%10;
        P0=0x00;
        switch(a)
        {
                case 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i/100];
                        dula=1;
                        dula=0;
                        a++;
                break;

                case 1: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i%100/10];
                        dula=1;
                        dula=0;
                        a++;
                break;
                case 2: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i%10];
                        dula=1;
                        dula=0;
                        a=0;
                break;
        }
}
void t0Init() //
{
        TMOD |=0x05;     //实现计数功能
        TH0=0;
        TL0=0;
        TR0=1;
}
void t1Init()
{
        TMOD |=0x10;
        TH1 = 0xEC;                 //定时5ms
        TL1 = 0x78;
        TR1=1;
}
void main()          //main函数自身会循环
{
        uchar mSec;        //毫秒和秒储存变量
        t0Init() ;
        t1Init() ;
        TH0=0;
        TL0=0;
        while(1)
        {
                if(TF1==1)
                {                        //判断是否溢出
                        TF1=0;                //软件清零溢出标志位
                        TH1 = 0xEC;                 //定时5ms
                        TL1 = 0x78;
                        mSec++;
                        if(mSec==100)
                        {
                                mSec=0;
                                led=~led;        //产生方波
                        }
                        display(TL0);//数码管显示函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