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调试蓝牙模块

楼主(2018-11-29):
  我是个单片机初学者,各位大佬可不可帮帮我。就是我想用蓝牙模块实现与手机的通信,如何用stm32来实现这一个功能?

网友A:
要讲清楚是哪种蓝牙模块才行,毕竟蓝牙模块那么多种

网友B:
要找BT模块的规格书,查看BT模块透传的通信协议,然后一般用单片机的串口用程序去编写通信代码,代码里面就是写入BT模块通信协议,然后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C:
看协议手册,按照协议通过串口发给蓝牙模块进行一些配置,然后串口透传数据给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先用usb转ttl将蓝牙的参数都设置好,然后在程序里对应的波特率啥的都对应好,下载个蓝牙串口app就可以进行通信了

网友E:
先用蓝牙转串口调试工具,电脑端确认蓝牙模块接收与发送数据和工作方式,开发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