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12864俄罗斯方块程序

楼主(2018-11-29):
基础功能已经实现

#include "Game.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u8 Key_value=0;   //按键值
u32 random_value=1;   //随机数产生填充值

u8 Score=0; //分数寄存变量  每消除一格 便分数加1
u8 Level=1; //等级寄存器

u8 SysFlag=0; //系统标志;
u8 DelayCnt=5; //时间变量
#define NEWSIGNFLAG 0  //产生新得积木标志
#define DEADFLAG 1 //全局标志
#define PAUSEFLAG 2 //暂停标志
#define PASSSCORE 20 //完成当前局 就是20行  得分为20  等级加1

//按键定义
#define RESEVER 1  //复位
#define CHANGE 2   //换方向
#define DOWN 3    //向下
#define LEFT 4    //向左
#define RIGHT 5   //向右
#define PAUSE 6    //暂停 开始

//定义共21行,其中num[0]为下墙壁行,num[20]为上墙壁行,每行12格,最左一格为左墙壁列,最右一格为右墙壁列
u16  num[19+2]={
0xfff,//第1行,最下面
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
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第2行到第20行共19行
0xfff//第21行,最上面
};

//二维数组 用来存放积木块;
u8 Block[28][2]={
/*
*   口     口口口   口口
*   口     口         口      口
*   口口              口  口口口
*/
{0x88,0xc0},{0xe8,0x00},{0x62,0x20},{0x02,0xe0},
/*
*   口        口口 口口口
*   口 口     口       口
* 口口 口口口 口
*/
{0x22,0x60},{0x08,0xe0},{0xc8,0x80},{0xe2,0x00},
/*
*   口
*   口口         口口
*     口       口口
*/
{0x8c,0x40},{0x6c,0x00},{0x8c,0x40},{0x6c,0x00},
/*
*   口        口口
* 口口          口口
* 口
*/
{0x4c,0x80},{0xc6,0x00},{0x4c,0x80},{0xc6,0x00},
/*
*          口                口
*   口     口口   口口口   口口
* 口口口   口       口       口
*/
{0x04,0xe0},{0x8c,0x80},{0xe4,0x00},{0x26,0x20},
/*口
* 口
* 口       口口口口
* 口
*/
{0x44,0x44},{0x0f,0x00},{0x44,0x44},{0x0f,0x00},
/*
* 口口
* 口口
*/
{0x06,0x60},{0x06,0x60},{0x06,0x60},{0x06,0x60}
};

//积木结构体
struct Jimu
{
        u16 dat;
        char x;
        u8 y;
        u8 type;
        u8 change;
}Sign[3];

//随机数生成  这里用来随机生成积木块;
static u32 Seed = 1;
#define A 48271L
#define M 2147483647L
#define Q (M / A)
#define R (M % A)
/************************************
伪随机数发生器
*************************************/
double Random(void)
{
        long TmpSeed;
        TmpSeed=A*(Seed%Q)-R*(Seed/Q);
        if(TmpSeed>=0)
                Seed=TmpSeed;
        else
                Seed=TmpSeed+M;
        return (double)Seed/M;
}

/**************************************
为伪随机数发生器播种
***************************************/
void InitRandom(u32 InitVal)
{
        Seed=InitVal;
}

void DrawBoard(void)                   //画墙壁,就是指在屏幕上画一个框框和初始化界面显示文字
{
        unsigned char n;
        for(n=0;n<12;n++)
        {
                LCD12864_Rectangle(3*n,0,3*n+2,2,1);
                LCD12864_Rectangle(3*n,60,3*n+2,62,1);
        }
        for(n=0;n<20;n++)
        {
                LCD12864_Rectangle(0,3*n,2,3*n+2,1);
                LCD12864_Rectangle(33,3*n,35,3*n+2,1);
        }
        LCD12864_String(3,0,"   ");
        LCD12864_String(3,1,"设计:吕钰");
        LCD12864_String(3,2,"得分:0");
        LCD12864_String(3,3,"等级:0");
}

//根据积木图标左下坐标X,Y来画出积木图标
u16 MaskTab[16]={
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
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
void DrawSign(struct Jimu Temp,unsigned char DrawMode)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
                for(n=0;n<4;n++)
                {
                        if((Temp.dat&MaskTab[4*m+n])!=0)
                        LCD12864_Rectangle(Temp.x+n*3,Temp.y-2-3*m,Temp.x+n*3+2,Temp.y-3*m,DrawMode);
                }
}

//随机产生一个积木图标放到预产生区域并显示出来
void CreatSign(void)
{
        u8 n;
        u16 Temp;

        DrawSign(Sign[2],0);//先清除

        n=Random()*28;
        Temp=(u16)Block[n][0]<<8;
        Temp=Temp|Block[n][1];
        Sign[2].dat=Temp;
        Sign[2].x=45;
        Sign[2].y=4*3+2;
        Sign[2].type=n/4;
        Sign[2].change=n%4;
        DrawSign(Sign[2],1);//后画出
}

void FixSign(void)         //将积木图标值融入num数据中        也即把积木图标固定,无法再下降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4*m+n])!=0)
                        {
                                num[20-(Sign[0].y-2)/3+m]|=MaskTab[11-Sign[0].x/3-n];
                        }
                }
}

u8 CheckIf(void)                  //判断积木图标中方块是否与障碍方块重合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1].dat&MaskTab[4*m+n])!=0)
                        {
                                if((num[20-(Sign[1].y-2)/3+m]&MaskTab[11-Sign[1].x/3-n])!=0)
                                        return 0;
                        }
                }
        return 1;
}

u8 CheckIfDown(void)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继续下降一格
{
        Sign[1]=Sign[0];//
        Sign[1].y+=3;//假设下降一格
        return CheckIf();

}

u8 CheckIfLeft(void)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向左移动
{
        Sign[1]=Sign[0];
        Sign[1].x-=3;//假设左移一格
        return CheckIf(); //返回检测重合函数
}

u8 CheckIfRight(void)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向右移动
{
        Sign[1]=Sign[0];
        Sign[1].x+=3;//假设右移一格
        return CheckIf();
}
u8 CheckIfRoll(void)                //判断是否可以旋转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Sign[1]=Sign[0];
        if(++Sign[1].change>3)
                Sign[1].change=0;
           i=Sign[1].type*4+Sign[1].change;
        Temp=(unsigned int)Block[i][0]<<8;
        Temp=Temp|Block[i][1];
        Sign[1].dat=Temp;

        return CheckIf();
}

void DelFull(void)                                //寻找满格的行并做消除处理,最多寻找4个满行并做消除
{
        u8 m,n;
        u8 Temp;
        u8 Flag=0;
        Temp=(Sign[0].y-2)/3;
        if(Temp>=20)//防止越过了下边界
                Temp=1;
        else
                Temp=20-Temp;
        for(n=Temp+3;n>=Temp;n--)//积木图标的最顶行开始寻找满行比较有利于运算
        {
                if(num[n]==0xfff)
                {
                        Flag=1;
                        for(m=n+1;m<=19;m++)
                        {
                                num[m-1]=num[m];
                        }
                        num[m]=0x801;
                        Score++;//每找到一个满行,则分数加1
                }
        }
        if(Flag)//为加速而设置并判断的标志,有已固定的积木有满格消行变化则重画积木界面
        {
                for(m=Temp;m<=19;m++)//为加速,不必要重第一行重画起,只需要从积木图标最下行开始往上的重画
                        for(n=1;n<=10;n++)
                        {
                                if((num[m]&MaskTab[n])==0)
                                {
                                        if(LCD12864_Readpoint(30-(n-1)*3,57-(m-1)*3)!=0)//为加速而做的读象素操作
                                        {
                                                LCD12864_Rectangle(30-(n-1)*3,57-(m-1)*3,30-(n-1)*3+2,57-(m-1)*3+2,0);
                                        }
                                }
                                   else
                                {
                                        if(LCD12864_Readpoint(30-(n-1)*3,57-(m-1)*3)==0)//为加速而做的读象素操作
                                        {
                                                LCD12864_Rectangle(30-(n-1)*3,57-(m-1)*3,30-(n-1)*3+2,57-(m-1)*3+2,1);
                                        }
                                }
                        }
        }
}

void PrintScore(void)                        //分数显示输出
{
        unsigned char Str[3]; //定义了一个局部数组
        Str[0]=(Score/10)|0x30; //分数得十位
        Str[1]=(Score%10)|0x30; //分数得个位
        Str[2]=0;
        LCD12864_String(6,2,Str); //在指定位置输出分数
}

void PrintLevel(void)                        //等级显示输出
{
        unsigned char Str[3]; //定义了一个局部数组
        Str[0]=(Level/10)|0x30;
        Str[1]=(Level%10)|0x30;
        Str[2]=0;
        LCD12864_String(6,3,Str);
}

void GamePlay(void)                                //玩游戏流程
{
        unsigned char m,n;
        unsigned int Temp;
        SysFlag|=1<<NEWSIGNFLAG;//刚开始初始化为需要产生新的积木图标
        InitRandom(random_value);                //伪随机数发生器播种
        LCD12864_String(3,1,"           ");
        LCD12864_String(3,1,"开始");
        PrintScore();
        PrintLevel();
        CreatSign();                        //随机显示一个方块到预览区
        while(1)
        {
                if((SysFlag&(1<<NEWSIGNFLAG))==1)//判是否需要产生新的积木图标
                {
                        SysFlag&=~(1<<NEWSIGNFLAG);
                        Sign[0]=Sign[2];
                        CreatSign();
                        Sign[0].x=12;
                        Sign[0].y=14;

                        for(m=0;m<4;m++)//行循环
                        {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15-m*4-n])==0)
                                                break;
                                }
                                if(n==4)
                                        Sign[0].y-=3;
                        }//将积木图标出现置顶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4*m+n])!=0)
                                        {
                                                if((num[20-(Sign[0].y-2)/3+m]&MaskTab[11-Sign[0].x/3-n])!=0)
                                                        SysFlag|=1<<DEADFLAG;
                                        }
                                }
                        if((SysFlag&(1<<DEADFLAG))!=0)
                                break;//如果产生新的积木图标中的方块与已固定好的方块重合,则死亡。游戏结束
                        DrawSign(Sign[0],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LEFT:
                                        Key_value=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Left())
                                                {
                                                        DrawSign(Sign[0],0);
                                                        Sign[0].x-=3;
                                                        DrawSign(Sign[0],1);
                                                }
                                        }
                                        else
                                        {
                                                if(++Level>=4)
                                                        Level=1;
                                                PrintLevel();
                                        }
                                        break;
                        case RIGHT:
                                        Key_value=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Right())
                                                {
                                                        DrawSign(Sign[0],0);
                                                        Sign[0].x+=3;
                                                        DrawSign(Sign[0],1);
                                                }
                                        }
                                        else
                                        {
                                                if(++Level>=4)
                                                        Level=1;
                                                PrintLevel();
                                        }
                                        break;
                        case DOWN:
                                        Key_value=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Down())//判断是否能继续下降一格
                                                {
                                                        DrawSign(Sign[0],0);
                                                        Sign[0].y+=3;
                                                        DrawSign(Sign[0],1);
                                                }
                                        }
                                        break;
                        case CHANGE:
                                        Key_value=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Roll())
                                                {
                                                        DrawSign(Sign[0],0);
                                                        if(++Sign[0].change>3)
                                                                Sign[0].change=0;
                                                           m=Sign[0].type*4+Sign[0].change;
                                                        Temp=(unsigned int)Block[m][0]<<8;
                                                        Temp=Temp|Block[m][1];
                                                        Sign[0].dat=Temp;
                                                        DrawSign(Sign[0],1);
                                                }
                                        }
                                        break;
                           case PAUSE:
                                        Key_value=0;
                                        SysFlag^=1<<PAUSEFLAG;
                                        if((SysFlag&(1<<PAUSEFLAG))==0)
                                        {
                                                LCD12864_String(3,1,"          "); //在显示“开始”之前将改区域得显示清除
                                                LCD12864_String(3,1,"开始");
                                        }
                                        else
                                        {
                                                LCD12864_String(3,1,"          ");//在显示“暂停”之前将改区域得显示清除
                                                LCD12864_String(3,1,"暂停");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ysFlag&(1<<PAUSEFLAG))!=0)
                        continue;
                delay_ms(50);
                if(++DelayCnt>=2*(11-Level))
                {
                        DelayCnt=0;
                        if(CheckIfDown())//判断是否能继续下降一格
                        {
                                DrawSign(Sign[0],0);
                                Sign[0].y+=3;
                                DrawSign(Sign[0],1);
                        }
                        else
                        {
                                FixSign();
                                DelFull();
                                PrintScore();
                                if(Score>=PASSSCORE)
                                {
                                        SysFlag&=~(1<<DEADFLAG);
                                        break;//跳出玩游戏过程
                                }
                                SysFlag|=1<<NEWSIGNFLAG;//新的积木图标产生标志置1
                        }
                }
        }
}

void GameOver(void)                                        //游戏结束处理
{
        if((SysFlag&(1<<DEADFLAG))!=0)
          {
                        LCD12864_Init(); //初始化LCD屏
                  LCD12864_String(1,2,"失败");

          }
        else
                {
                        LCD12864_Init(); //初始化LCD屏
                        LCD12864_String(1,2,"恭喜");

                 }
}

网友A:
这个用kill怎么看 没学过stm32 不怎么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