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原始值转化为x,y,z三个坐标轴的问题

楼主(2018-11-29):
不用航向角,俯仰角和横滚角,用原始值直接转化为x,y,z轴处理,有大神会处理吗,关于32的,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A:
那意思就是变成3d的吗

网友A:
是要用3d视角吗

网友B:
卡尔曼滤波,然后积分不就可以了。测得的原始值先变成加速度,角速度,然后积分,之前写过一篇论文,专门说这个的

网友C:
陀螺仪只能测出来自3个轴的角速度,转换成速度的话,要进行积分,但一般的陀螺仪精度不够,积分累积误差越来越大的。一般不这样用。

网友D:
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然后再积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