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代码架构问题

楼主(2018-11-29):
使用STM32F103做MCU,在项目中用到6个称重模块,除了IO引脚不同,程序的其它是完全相同的。
现在是用define定义的
//////////////称重传感器IO口定义///////////////////
#define HX711R1CC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HX711_PORT1      GPIOD
#define PSCK1   PDout(1)
#define DOUT1   PDin(0)

#define HX711R2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HX711_PORT2      GPIOA

#define HX711R3CC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HX711_PORT3      GPIOC

#define HX711R4CC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HX711_PORT24     GPIOD

代码写了相似的6个

void Init_HX711p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端口时钟

        //PSC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DOU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                                        //初始化设置为0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DOUT1=1;
        delay_us(1);
          PSCK1=0;
          count=0;
          while(DOUT1);
          for(i=0;i<24;i++)
        {
                  PSCK1=1;
                  count=count<<1;
                delay_us(1);
                PSCK1=0;
                  if(DOUT1)
                        count++;
                delay_us(1);
        }
         PSCK1=1;
        delay_us(1);
        PSCK1=0;

        delay_us(1);
        PSCK1=1;
        delay_us(1);
        PSCK1=0;

        delay_us(1);
        PSCK1=1;
        count=count^0x800000;
        delay_us(1);
        PSCK1=0;

        return(count);
}

有没有办法能用统一的函数来实现功能,把IO口的定义当做参数传进去?这样就可以避免写6个相似Init和read的代码了。

网友A:
可以啊。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这个函数本身就是传入组别和pin端口号的,你从init函数和read函数把这两个参数传进来就好了。

网友B:
直接传参数就行了

楼主:
read函数这样命名:unsigned long HX711Read(void(*set)(),void(*reset)()),代码中的怎么置位,复位和读取怎么写呢?

网友C:
这程序可以,很优秀

楼主:
直接传参数就行了,怎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