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调试用的小工具

楼主(2018-11-29):
今天发现这里也有拆机乐园,但不限于拆机,发几个调试用的小工具。Pt100三线测试电阻,阻值200欧,之前是两线电阻,在上端子短接,结果发现到了现场还是短接的,焊了几个三线电阻。最近测点多了,接电阻不是很方便,尤其端子比较低时,用了三个大号鱼夹,用了老款隔离变送器的端子排,老款直接插拔,新款是两排端子,用鱼夹夹上。顺便说下DC1040的变送输出偏大,而P4100的变送不太稳定。
下面两个调示波器的小起子,套上2mm热缩管,调3296电位器正好,同时发现一个沾磁,一个不沾磁。还有一个回形针串了强磁,头上套一段热缩管,伸到USB公头内测触点是否沾磁。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呀。。。
喜欢琢磨之人必定是工作细心认真之人

网友B:
三线的PT100,其实只用两线吧,另一个不短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线的PT100,其实只用两线吧,另一个不短接行不行。

仪表只出了两根线,另一个不用短接,没有补偿。我们现在是仪表三线,Pt100两线,要在Pt100那边短接接一个脚。

网友C(2019-01-11):
实践出真知,就喜欢一言不合就干的人

楼主(2019-03-09):
三线电阻一段时间后引脚容易断,改成可换引脚的。

网友D(2019-09-29):
不明白,这是怎么测法,测的是什么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这是怎么测法,测的是什么

Pt100三线制接法是用来补偿导线电阻的,1欧姆约3度,Pt100在0度时为100欧姆,这里用个200欧姆的电阻模拟一下,方便车间调试,现场实际测的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