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步进电机神奇的事情

楼主(2018-11-29):
我用51驱动l298n控制4线2项步进电机,接好之后,电机嗡嗡响,不转,一开始以为是哪里接触不良,之后无意间碰到了l298n的散热片上,
发现电机竟然转了,松手就不转,捏住散热片就转,百思不得其解。

本人小白,第一次玩步进电机,可能线的接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散热上面的l298n估计开路了接触不良,

网友B:
壳接地试试,以前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D:
这个样子估计就是虚焊了,接触不良

网友E:
估计是没焊接好吧?否则不会这样的

网友F:
目测是焊接原因

网友G:
虚焊或者没共地?

网友H:
帮顶,是不是假焊接啊,你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貌似好了,不过又发现他发热严重,通电后即使不转,不到一分钟散热片就会很烫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因该时电路板存在虚焊的地方

网友J:
可以搜索以下官方文档,不过是英文。。

网友K:
1。软件问题
2。电机阻抗小于L298n能代的负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