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一个人学单片机好难,学到i2c总线卡住了

楼主(2018-11-30):
感觉一个人学好难,学到i2c总线卡住了,程序没问题,下到开发版上确不行,找了半天找不出问题,要是有个师傅带就好了!

网友A(2020-04-02):
我也是,自己学好辛苦,工作后专注力也下降了

网友B:
看时序图,会有点帮助的,我也是自己慢慢学的,有问题上论坛,总会有人帮你

网友C:
没办法的事情。只能默默忍耐。小公司很难有所谓的师傅的,而且一般上点年级的思维方式都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种。不挖坑就算不错了。

网友D(2018-12-10):
如果有相关不懂的问题可以发到贴吧来问问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个例子看看嘛,有时候自己卡住了不知道,看看别人的成功例子,就可以打开思路了。
共享一个:
IIC.c文 ...

在哪里可以找到好的例子啊  感觉不是教材写的一般还看不懂呢  你一般是在哪里看例子啊 给我说说吧  不要说是百度啊

网友G:
我有相关资料

网友H:
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经常会这样,可以先仿真看一下,有时候不一定没有错误就能实现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坚持坚持!

网友I:
设计到相关协议的时候,一开始不要自己写,因为一般人基本上是写不来的。通常是,找一个大神写的程序,参考他的,理解他的,然后自己再写

网友J:
有问题要多尝试自己动手解决,慢慢的就会找到方法了,不要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K:
多看看时序图啊

网友L:
多参照论坛里别人的设计,慢慢来

网友F:
找个例子看看嘛,有时候自己卡住了不知道,看看别人的成功例子,就可以打开思路了。
共享一个:
IIC.c文件内容:
#include"i2c.h"
/*******************************************************************************
* 函数名         : Delay1u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I2cReadRespon()
* 函数功能                   : 接收完一个字节之后产生应答,以便接着接收下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
*******************************************************************************/
//void I2cReadRespon()
//{
//        SDA=0;
//        Delay10us();
//        SDA=1;
//        Delay10us();
//}

IIC.h文件内容:
#ifndef __I2C_H_
#define __I2C_H_

#include<reg51.h>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void I2cStart();
void I2cStop();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void I2cReadRespon();
#endif

网友M:
可以找一些技术群或者在论坛里留言问问看,兴许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N:
单步调试看看,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O:
IIC的关键在于应答,你可以在每个时钟后面加上一个取反的IO,然后接上LED,读写的时候可以从LED闪动中看到读写的情况,或者是先完全的抄别人的程序先来验证一下你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了再去测试自己的程序

网友P:
还有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楼主已经进门,事在人为了,我也没师傅带,都是自己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