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32S2单片机外部晶振不起振,复位引脚电压2.7V,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18-11-30):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上电后发现,外部晶振不起振,外部复位引脚电压在2.7V左右,程序不能运行。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单片机上电以后是不是首先默认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A:
还是用STC8A系列吧,反正都是STC8系列的,8A系列功能要强出不少,都是STC8系列的,用法都是差不多的。以后,也许你要用到ADC之类,还是得去看STC8A,还不如直接就用STC8A系列的。
对于晶振,默认是使用内部的的,你还得去设定一下才能用外部的,复位也是要设定的,默认是内部复位,RST脚作为P5.4的。

网友B:
STC的单片机,都是在那个串口下载器程序上设置内部还是外部晶振,烧程序的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默认是内部的,当然外部不启振。外部复位引脚默认也是一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