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点阵亮度不够,准备在每个阴极接一个三级管放大电流,怎样连接?

楼主:
我的点阵亮度不够,准备在每个阴极接一个三级管放大。怎样连接?
谢谢!!!!

网友A(2018-11-30):
大概这么个意思 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这么个意思 看图

没有限流电阻的话很容易烧LED

网友B:
要加限流电阻,不然很容易烧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流电阻的话很容易烧LED

动态扫描 多了就用 595
这方法用了十多年了 没烧过一个 不知道你怎么烧的   5V  的接 12 V ?还是直接接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