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ULN2003控制五线四相步进电机只有抖动

楼主(2018-11-30):
我用STC89C51通过ULN2003驱动板驱动五线四相步进电机,驱动板和51共用VCC ——5V,但是现在步进电机只有抖动,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求大神解答一下!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驱动太快了,延时久一点一个步距,看看是否可以,还有就是你的相序是否正确呢?

网友B(2021-04-20):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有些步进电机启动时要求脉冲频率不能太高(启动有上限频率),不然就会一直抖动,或者不转,启动后再进行升高脉冲频率,提高速度。

网友D:
脉冲频率太高了,设置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