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自动泊车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2018-11-30):
想实现智能小车自动泊车,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A:
现在常用的单片机,选用STM32的比较多,32位单片机,速度上比51都有优势了。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想用一个51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stc89c52为核心在用pwm来控制速度 就这样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