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L298N直流电机调速PWM调速程序与波形图等资料

楼主(2018-11-30):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

实物图

(一)             功能说明
        L298N驱动一台直流减速电机,引脚IN1IN2可用于PWM控制。仅用STM32的两个端口给出PWM信号控制IN1IN2即可实现正反转、加减速等动作。
(二)             硬件说明:
控制板:STM32F03C8T6最小系统;
控制板说明
型号:
STM32F103C8T6
内核:
ARM 32位的CortexTM-M3  CPU
调试方式:
SWD
尺寸:
22.86mm×53.34mm

直流电机驱动板:L298NSGS公司的产品,比较常见的是15MulTIwatt封装的L298N,内部同样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可以方便的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或一个两相步进电机。
(三)             资源配置:

STM32F03C8T6使用端口定义

端口
功能说明
配置
PA2
连接L298N芯片的IN1
通用定时器的PWM功能,

TIM2_CH3
PA3
连接L298N芯片的IN2
通用定时器的PWM功能,

TIM2_CH4
PC13
控制板带的LED指示灯,周期性的变化,每变化一次,电机的转运方向变化一次。

TIM3中断定时控制。
通用定时器TIM3定时中断

L298N端口定义

IN1
IN2
ENA
电机状态
PA2
0
始终是1
顺时针运转,调整PA2的频率,可高速。
0
PA3
始终是1
逆时针运转,调整PA2的频率,可高速。
0
0
始终是1
停止

(四)             软件实现
        1:通用定时器TIM3的中断定时实现步骤
         使能定时器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初始化定时器,配置【ARR自动装载值,PSC预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开启定时器中断,配置NVIC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     //实际是配置 控制寄存器1  (TIM3_CR1)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TIMxIRQHandler();
        2:通用定时器TIM2Channel1Channel2PWM实现步骤
         使能定时器2和相关IO口时钟。
        使能定时器2时钟: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使能GPIOB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IO口为复用功能输出。函数:GPIO_In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初始化定时器:ARR,PSC等: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定时器。TIM_Cmd();
         不断改变比较值CCRx,达到不同的占空比效果:TIM_SetCompare3(); TIM_SetCompare4() ;
使用Keil5 模拟软件的Logic Analyzer功能,PA2PA3,PC13的波形图如下所示:
(五)             附录:程序源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void GPIO_Config(void)  //配置PA2, PA3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ED0-->PC.13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13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每隔5s的周期,变换电机的转向。
                //定时中断,最小单位钟频率=72MHz/36KHz=2KHz
                TIM3_Int_Init(9999,35999) ;

    GPIO_Config();         //LED,PWM端口初始化,配置PC13,PA2,PA3
                TIM2_PWM_Init(47999,2 );         //分频。最小单位钟频率=72000000/(2+1)=24Mhz

           while(1)
                {

                }
}

timer.c
#include "timer.h"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define PC13 PCout(13)// PC1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PC13=!PC13;

                        if (PC13 ==1)
                        {
                                TIM_SetCompare3(TIM2,24000);
                                TIM_SetCompare4(TIM2,0);
                        }
                        else
                        {
                                TIM_SetCompare3(TIM2,0);
                                TIM_SetCompare4(TIM2,24000);
                        }
                }
}

//TIM2 PWM部分初始化    两个PWM波形,分别控制电机的正转与反转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3500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4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初始化TIM2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网友A(2019-07-23):
这个速度没有变化啊,只是正反转了

网友B(2018-11-30):
谢谢分享,很帮的应用!学习了!但是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2019-01-18):
谢谢大佬的分享!多多学习

网友D:
大佬好厉害啊

网友E(2019-03-19):
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F:
嘿嘿 ,,,这些硬件手上都有,改天学着玩玩

网友G:
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H(2019-07-24):
你好 想请问一下 减速电机的电压最大是多少

网友I:
请问main函数中while(1)中怎么没有控制程序呢?

网友J:
很感谢,目前正在学习

网友K:
谢谢分享,很帮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L:
PWM不就是利用高电平调节占空比吗

网友M(2019-10-06):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老哥加油

网友N:
楼主辛苦,涨知识了

网友O:
这个速度没有变化啊

网友O:
为什么速度没有变化呢

网友O:
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能调速啦,PWM波需要在程序中修改

网友P(2020-03-22):
pc13没有接线

网友Q(2020-07-02):
大佬你好吖,我刚注册,有一部分调试不出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吖~谢谢你咯!

网友R(2021-03-10):
很有用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R:
看了 楼主的代码有点迷茫 请教一下现在是5S 那如果500秒需要改动哪里 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S(2021-09-29):
引用 网友G:
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啊?

18650就行

网友T(2022-07-22):
谢谢,大佬的无私分享,正在找PWM控制程序呢,

网友U(2023-06-29):
引用 网友O:
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能调速啦,PWM波需要在程序中修改

哥哥,咋实现调速呀

网友V:
正好需要搞这个,赞

网友V:
为什么我的都不动啊

网友W:
好!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X(2024-05-09):
引用 网友I:
请问main函数中while(1)中怎么没有控制程序呢?

应该都在中断中控制了

网友Y(2024-11-11):
谢谢大佬的分享!多多学习..

网友Z:
频率多少,能不能驱动高频变压器,同时可以功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