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014-多功能数字温度表(DS18B20)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30):
温度仪表资料

/*******************************************************************************
* 实验名称: 多功能数字温度表(DS18B20)                                          *
********************************************************************************
* 实验描述: 多功能数字温度表具有测温、预设温度上下限、声光报警等功能           *                               *
* 实验说明: 各功能键如下:                                                                       *
*                        S1      温度上下限设置及确认键                                                                *
*                        S2             温度上(下)限加1键                                                                       *
*           S3             温度上(下)限减1键                                          *
*           BELL    声音报警                                                                                                   *
*           D04     光报警                                                                                                    *
*                                                                                                    *
*                    温度上下限设置过程:                                                                                           *
*                    (1)按S1进入温度上限设置界面,然后按S2或S3设置温度上限值,                   *
*                       最后按S1确认,自动进入温度下限设置界面。                                                   *
*                        (2)按S2或S3设置温度下限值,按S1确认,自动进入温度测量状态                   *
*                                                                                                    *
*                       当温度超过上下限时,会发出声光报警,并显示相关信息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3^7 ;         //定义DS18B20端口DQ
sbit BEEP = P1^4 ;       //定义蜂鸣器端口
sbit RED_Light = P1^3 ;         //报警灯

sbit LCD_RS = P2^3;
sbit LCD_RW = P2^4;

sbit HC138_A = P2^5;
sbit HC138_B = P2^6;
sbit HC138_C = P2^7;

#define SELECT_LCD()        HC138_A=0; HC138_B=1; HC138_C=0
#define NOSELECT_LCD()        HC138_A=1; HC138_B=1; HC138_C=1

sbit S1 = P1^5 ;         //设置键和确认键
sbit S2 = P1^6 ;         //加1键
sbit S3 = P1^7 ;         //减1键

bit presence  ;

uchar TH=30;        //初始温度上限值
uchar TL=25;        //初始温度下限值

uchar Keyset_Flag = 0;        //S1键扫描标志位
uchar BEEP_Flag = 0;    //蜂鸣器报警标志位

uchar code  dis_code1[ ] = {"   DS18B20 OK   "} ;
uchar code  dis_code2[ ] = {"  TEMP:    .  C "} ;
uchar code  dis_code3[ ] = {" DS18B20  ERR0R "} ;
uchar code  dis_code4[ ] = {"  PLEASE CHECK  "} ;

u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   //温度数据缓存
uchar data  display_TH[2] = {0x00,0x00} ;  //温度上限值十位个位
uchar data  display_TL[2] = {0x00,0x00} ;  //温度下限值十位个位

uchar data  dis_data[5] =   {0x00,0x00,0x00,0x00,0x00} ;  //温度值百十个小数位及一个数据缓存

/*温度小数部分查表*/
uchar code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mytab[8] =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 //度的符号

/*******************************************************************/
/*                                                                 */
/* us级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

/*******************************************************************/
/*                                                                 */
/* ms级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
/*                                                                 */
/* 检测LCD的忙碌状态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SELECT_LC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检查LCD的DB7的值 1为忙 0为空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NOSELECT_LCD();
        return result;
}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                                                                 */
/*******************************************************************/
LCD_Write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NOSELECT_LCD();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LECT_LC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NOSELECT_LCD();
}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                                                                 */
/*******************************************************************/
LCD_WriteDate(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NOSELECT_LCD();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LECT_LC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NOSELECT_LCD();
}

/*******************************************************************/
/*                                                                 */
/* 设定字符在LCD上显示的位置                                       */
/*                                                                 */
/*******************************************************************/
LCD_DisplayPosit(uchar pos)
{
        LCD_WriteCommand(pos | 0x80);
}

/*******************************************************************/
/*                                                                 */
/* LCD初始化                                                       */
/*                                                                 */
/*******************************************************************/
LCD_Init()
{
        LCD_WriteCommand(0x38);
        Delay(5);
        LCD_WriteCommand(0x0c);
        Delay(5);
        LCD_WriteCommand(0x06);
        Delay(5);
        LCD_WriteCommand(0x01);
        Delay(5);
}

/*******************************************************************/
/*                                                                 */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函数                                         */
/*                                                                 */
/*******************************************************************/
void  LCD_WriteMytab()
{
    unsigned char i ;
    LCD_WriteCommand(0x40) ;      //写CGRAM
    for (i = 0 ; i< 8 ; i++)
    LCD_WriteDate(mytab[ i ]) ;
}

/*******************************************************************/
/*                                                                 */
/* LCD上显示两行字符函数                                           */
/*                                                                 */
/*******************************************************************/
void LCD_DisplayLine(uchar a[ ],uchar b[ ])
{
    uchar  m ;
    LCD_Init() ;

    LCD_DisplayPosit(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a[m] != '\0')
     {                         //显示第一行字符
       LCD_WriteDate(a[m]) ;
       m++ ;
     }

    LCD_DisplayPosit(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b[m] != '\0')
     {
       LCD_WriteDate(b[m]) ;   //显示第二行字符
       m++ ;
     }
}

/*******************************************************************/
/*                                                                 */
/* DS18B20初始化                                                   */
/*                                                                 */
/*******************************************************************/
DS18B20_Init(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      //延时

     DQ = 0 ;        //将DQ拉低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总线
     Delay(8) ;

     presence = DQ ;    //如果 presence=0则初始化成功 presence=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
     DQ = 1 ;

     return(presence) ; //返回presence
}

/*******************************************************************/
/*                                                                 */
/* 读一个字节数据                                                  */
/*                                                                 */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dat >>= 1 ;
      DQ = 1 ;

      if(DQ)
        dat |= 0x80 ;
        Delay(4) ;
    }

    return (dat) ;
}

/*******************************************************************/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5) ;

    DQ = 1 ;
    dat>>=1 ;
  }
}

/*******************************************************************/
/*                                                                 */
/* 读取温度数据                                                    */
/*                                                                 */
/*******************************************************************/
ReadTemperature(void)
{
     DS18B20_Init()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   //读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   //读温度高8位
}

/*******************************************************************/
/*                                                                 */
/* 温度数据转换和显示                                              */
/*                                                                 */
/*******************************************************************/
TemperatureDisplay()
{
  dis_data[4]=temp_data[0]&0x0f ;               //temp_data[0]低4为有效
  dis_data[3]=ditab[dis_data[4]]+0x30;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_data[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_data[2]=dis_data[4]%10+0x30;                   //个位
  dis_data[1]=(dis_data[4]/10)%10+0x30;           //十位
  dis_data[0]=dis_data[4]/100+0x30;                   //百位

    if(dis_data[0]==0x30)        //百位为0,不显示
   {
     dis_data[0]=0x20;

     if(dis_data[1]==0x30)       //十位为0,不显示
       dis_data[1]=0x20 ;
   }

     LCD_DisplayPosit(0x48) ;
     LCD_WriteDate(dis_data[0]) ;        //百位数显示
     LCD_DisplayPosit(0x49) ;
     LCD_WriteDate(dis_data[1]) ;        //十位数显示
     LCD_DisplayPosit(0x4a) ;
     LCD_WriteDate(dis_data[2]) ;        //个位数显示
     LCD_DisplayPosit(0x4c) ;
     LCD_WriteDate(dis_data[3]) ;        //小数位数显示
         LCD_WriteMytab() ;                  //自定义字符(度的符号)写入CGRAM
     Delay(5) ;
     LCD_DisplayPosit(0x4d) ;
     LCD_WriteDate(0x00) ;               //显示自定义字符(度的符号)

}

/*******************************************************************/
/*                                                                 */
/* DS18B20 OK 界面显示                                             */
/*                                                                 */
/*******************************************************************/
void  DS18B20_OkMenu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1,dis_code2);
}

/*******************************************************************/
/*                                                                 */
/* DS18B20 ERROR 界面显示                                          */
/*                                                                 */
/*******************************************************************/
void  DS18B20_ErrorMenu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3,dis_code4);
}

/*******************************************************************/
/*                                                                 */
/* 蜂鸣器响一声                                                    */
/*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y ;
    for (y=0 ;y<100 ;y++)
    {
      Delay(6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20) ;
  }

/*******************************************************************/
/*                                                                 */
/* 温度高于上限时显示                                              */
/*                                                                 */
/*******************************************************************/

void DisplayTHMenu()
{
     uchar code  dis_code5[ ] = {"  TEMP>TH     C "} ;
         uchar code  dis_code6[ ] = {"  TEMP:    .  C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5,dis_code6);

         LCD_WriteMytab()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Delay(5) ;                                   //显示自定义字符
     LCD_DisplayPosit(0x0D) ;
     LCD_WriteDate(0x00) ;
     Delay(5) ;
     LCD_DisplayPosit(0x4d) ;
     LCD_WriteDate(0x00) ;

         display_TH[0] = TH/10+0x30;
     display_TH[1] = TH%10+0x30;

         LCD_DisplayPosit(0x0B) ;
     LCD_WriteDate(display_TH[0]) ;
         LCD_DisplayPosit(0x0C) ;
     LCD_WriteDate(display_TH[1]) ;
}

/*******************************************************************/
/*                                                                 */
/* 温度低于下限时显示                                              */
/*                                                                 */
/*******************************************************************/

void DisplayTLMenu()
{
     uchar code  dis_code5[ ] = {"  TEMP<TL     C "} ;
         uchar code  dis_code6[ ] = {"  TEMP:    .  C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5,dis_code6);

         LCD_WriteMytab()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Delay(5) ;                                   //显示自定义字符
     LCD_DisplayPosit(0x0D) ;
     LCD_WriteDate(0x00) ;
     Delay(5) ;
     LCD_DisplayPosit(0x4d) ;
     LCD_WriteDate(0x00) ;

         display_TL[0] = TL/10+0x30;
     display_TL[1] = TL%10+0x30;

         LCD_DisplayPosit(0x0B) ;
     LCD_WriteDate(display_TL[0]) ;
         LCD_DisplayPosit(0x0C) ;
     LCD_WriteDate(display_TL[1]) ;

}

/*******************************************************************/
/*                                                                 */
/* 扫描设置键                                                      */
/*                                                                 */
/*******************************************************************/
void SetKeyScan()
{
  if(S1==0)
  {
    Delay(1000);
        if(S1==0)
        {
          Keyset_Flag = 1;
          Delay(200);
        }
  }
}

/*******************************************************************/
/*                                                                 */
/* 扫描处理键                                                      */
/*                                                                 */
/*******************************************************************/
unsigned char KeyworthScan()
{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s = 0x00;
        key_s |= S1;
        key_s <<= 1;
        key_s |= S2;
        key_s <<= 1;
        key_s |= S3;
        return key_s;
}

/*******************************************************************/
/*                                                                 */
/* 温度上限设置界面上限值显示                                      */
/*                                                                 */
/*******************************************************************/
void DisplayTH()
{
   display_TH[0] = TH/10+0x30;
   display_TH[1] = TH%10+0x30;

     LCD_DisplayPosit(0x4b) ;
     LCD_WriteDate(display_TH[0]) ;
         LCD_DisplayPosit(0x4c) ;
     LCD_WriteDate(display_TH[1]) ;
}

/*******************************************************************/
/*                                                                 */
/* 温度上限设置界面显示                                            */
/*                                                                 */
/*******************************************************************/
void SetTHMenu()
{
     uchar code  dis_code5[ ] = {"  SET THE TH ?  "} ;
     uchar code  dis_code6[ ] = {"  NOW TH =    C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5,dis_code6);

         LCD_WriteMytab() ;
     Delay(10) ;
     LCD_DisplayPosit(0x4d) ;
     LCD_WriteDate(0x00) ;
}

/*******************************************************************/
/*                                                                 */
/* 温度上限值设置时显示                                            */
/*                                                                 */
/*******************************************************************/
void SetTH()
{
   uchar key_v = 0x07;
   uchar a = 1;
   SetTHMenu();
   DisplayTH();
   while(a==1)
   {
      uchar key;
      key = KeyworthScan();

      if(key!=key_v)
     {
       Delayms(10);
           key = KeyworthScan();
           DisplayTH();

           if(key!=key_v)
           {
             key_v = key;
             if(key_v==0x05)
             {
               TH++;
                if(TH>99)TH=99;
                        Keyset_Flag = 2;
             }
             else if(key_v==0x06)
             {
                TH--;
                if(TH<0)TH=0;
                        Keyset_Flag = 2;
             }
             else if(key_v==0x03&&Keyset_Flag == 2)
                 {
                       a = 0;
                 }
           }

         }

   }
}

/*******************************************************************/
/*                                                                 */
/* 温度下限设置界面显示                                            */
/*                                                                 */
/*******************************************************************/
void SetTLMenu()
{
     uchar code  dis_code5[ ] = {"  SET THE TL ?  "} ;
     uchar code  dis_code6[ ] = {"  NOW TL =    C "} ;

     LCD_DisplayLine(dis_code5,dis_code6);

         LCD_WriteMytab() ;
     Delay(10) ;
     LCD_DisplayPosit(0x4d) ;
     LCD_WriteDate(0x00) ;
}

/*******************************************************************/
/*                                                                 */
/* 温度下限设置界面下限值显示                                      */
/*                                                                 */
/*******************************************************************/
void DisplayTL()
{
     display_TL[0] = TL/10+0x30;
     display_TL[1] = TL%10+0x30;

     LCD_DisplayPosit(0x4b) ;
     LCD_WriteDate(display_TL[0]) ;
         LCD_DisplayPosit(0x4c) ;
     LCD_WriteDate(display_TL[1]) ;
}

/*******************************************************************/
/*                                                                 */
/* 温度下限值设置时显示                                            */
/*                                                                 */
/*******************************************************************/
void SetTL()
{
   uchar key_v = 0x07;
   uchar a=1;

   SetTLMenu();
   DisplayTL();
   while(a==1)
   {
      uchar key_s;
      key_s = KeyworthScan();

      if(key_s!=key_v)
     {
       Delayms(10);
           key_s = KeyworthScan();
           DisplayTL();

           if(key_s!=key_v)
           {
             key_v = key_s;
             if(key_v==0x05)
             {
                TL++;
                if(TL>99)TL=99;
                        Keyset_Flag = 3;
             }
             else if(key_v==0x06)
             {
                TL--;
                if(TL<0)TL=0;
                        Keyset_Flag = 3;
             }
             else if(key_v==0x03&&Keyset_Flag == 3)
                 {
                            a=0;
                 }
           }

         }

   }
}

/*******************************************************************/
/*                                                                 */
/* 温度上下限设置                                                  */
/*                                                                 */
/*******************************************************************/
void SetTH_TL()
{
    SetTH();
    Delay(100);
    SetTL();
        Keyset_Flag=0;
    DS18B20_OkMenu();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do
{
   if((presence==0)&&(dis_data[4]<TH)&&(dis_data[4]>=TL))  //温度正常
    {
          DS18B20_OkMenu() ;

      while((dis_data[4]<TH)&&(dis_data[4]>=TL))
       {
         ReadTemperature() ;
         TemperatureDisplay() ;

             BEEP_Flag=0;
             RED_Light=1;

             SetKeyScan();
             if(Keyset_Flag==1)
              {
                SetTH_TL();
                        Delayms(500);
              }
       }
        }

   if((presence==0)&&(dis_data[4]>=TH))         //温度高于上限
         {
           DisplayTHMenu();

       while(dis_data[4]>=TH)
        {
              ReadTemperature() ;
          TemperatureDisplay() ;

             if(BEEP_Flag==0)Beep();
                BEEP_Flag=1;
                RED_Light=0;

                SetKeyScan();
             if(Keyset_Flag==1)
               {
                 SetTH_TL();
                         Delayms(500);
               }
        }
          }

   if((presence==0)&&(dis_data[4]<TL))        //温度低于下限
    {
          DisplayTLMenu();

      while(dis_data[4]<TL)
       {
              ReadTemperature() ;
          TemperatureDisplay() ;

              if(BEEP_Flag==0)Beep();
                BEEP_Flag=1;
                RED_Light=0;

                SetKeyScan();
              if(Keyset_Flag==1)
               {
                 SetTH_TL();
                         Delayms(500);
               }
        }
        }
}
while(!presence);

    DS18B20_ErrorMenu() ;                //未检测到DS18B20

    do
    {
      DS18B20_Init() ;

      if(BEEP_Flag==0)Beep();
           BEEP_Flag=1;
    }
     while(pres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