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pwm调速后,出现转向切换反应慢

楼主(2018-11-30):
L298N驱动pwm调速后,出现转向切换反应慢,比如正转到反转,正常情况应该直接反转,而调速后,给命令切换之后,正转速度先变慢,然后再反转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处理的问题,贴代码看看

网友B:
你可能用了while循环 最好用“if”的 ,

网友C:
电机都有一个死区的时间,可以试着跳过死区时间来调速

网友D:
电机的惯性原因,应先停止,延时一点时间,再发反转指令,这对电机和电机驱动电路也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