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程序可调时间

楼主(2018-11-30):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def.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LCD1602_FLAG
#defineLCD1602_PORT P0
sbitlcd1602_rs=P2^0;
sbitlcd1602_e=P2^2;
sbit lcd1602_rw=P2^1;
sbitlcd1602_busy=P0^7;
sbitkey_ch=P3^5;
sbitkey_add=P3^6;
sbitkey_minus=P3^7;
uchari,sec,min,h,date,month,flag;
uintyear;
uchar*chgstr[7]={" ","sec","min","hour","date","min","year"};
ucharj,k,m,n,o,p;
uchar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timestr[10],datestr[10];
voidinit();
voiddelay(uint);
voidtime_display();
voiddate_display();
voidcontrol();
voidtime();
/*
************************************
* 函数名称:lcd1602_CheckBusy()
* 函数功能:状态查询
************************************
*/
voidlcd1602_CheckBusy()
{
do
{
lcd1602_busy=1;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lcd1602_e=0;
lcd1602_e=1;
}
while(lcd1602_busy);
}
/*
***************************************
* 函数名称: lcd1602_WriteCmd()
* 函数功能:写命令
* 入口参数:命令字
* 出口参数:无
***************************************
*/
voidlcd1602_WriteCmd(const uchar cmd)
{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e=1;
LCD1602_PORT=cmd;
lcd1602_e=0;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Data()
* 函数功能:写数据
* 入口参数:c--待写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
voidlcd1602_WriteData(const uchar c)
{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e=1;
LCD1602_PORT=c;
lcd1602_e=0;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LCD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
void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Cmd(0x38);//显示模式为8位2行5*7点阵
lcd1602_WriteCmd(0x0c);//display enable,flag enable,flash enable,
lcd1602_WriteCmd(0x06);//flag move to right,screen don't move
lcd1602_WriteCmd(0x01);//clear screen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
* 函数功能: 字符显示
* 入口参数:ptr--字符或字符串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来调用:
*          1)lcd1602_Display("Hello,world!");
*          2) INT8U 存储类型txt[]="要显示的字符串";
*             或者 INT8U 存储类型 txt[]={'t','x','t',..,'\0'};
*             INT8U *ptr;
*             ptr=&txt;
*             lcd1602_Display(ptr);
*             或lcd1602_Display(txt);
*             或lcd1602_Display(&txt);
************************************************
*/
voidlcd1602_Display(const uchar *ptr,uchar line,uchar xaddr)
{
uchardata i=0;
uchar*data q;
q=ptr;
switch(line)
{
case 0:
lcd1602_WriteCmd(0x80+xaddr);
while(q!=NULL&& (*q!='\0') && i<16)
{
lcd1602_WriteData(*q);
q++;
i++;
}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Cmd(0xc0+xaddr);
while(q!=NULL&& (*q!='\0') && i<16)
{
lcd1602_WriteData(*q);
q++;
i++;
}
break;
}
}
voidmain()
{
lcd1602_Init();
init();
while(1)
{
time_display();
date_display();
control();
}
}
voidinit()
{
i=0;
sec=0;
min=30;
h=7;
date=17;
month=10;
year=2017;
flag=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voi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time_display()
{
timestr[7]=0x30+sec%10;
timestr[6]=0x30+sec/10;
timestr[5]=':';
timestr[4]=0x30+min%10;
timestr[3]=0x30+min/10;
timestr[2]=':';
timestr[1]=0x30+h%10;
timestr[0]=0x30+h/10;
timestr[8]=0;
lcd1602_Display(timestr,1,3);
}
voiddate_display()
{
datestr[9]=0x30+date%10;
datestr[8]=0x30+date/10;
datestr[7]=':';
datestr[6]=0x30+month%10;
datestr[5]=0x30+month/10;
datestr[4]=':';
datestr[3]=0x30+year%10;
datestr[2]=0x30+year/10%10;
datestr[1]=0x30+year/100%10;
datestr[0]=0x30+year/1000;
lcd1602_Display(datestr,0,2);
}
voidcontrol()
{
if(!key_ch)
{
delay(5);
if(!key_ch)
{
flag++;
TR0=0;
if(flag==7)
{flag=0;TR0=1;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chgstr[flag],1,12);
}
}
while(!key_ch);
if(flag==1&&key_add==0)
{
while(!key_add);
sec++;
if(sec==60)
sec=0;
}
if(flag==1&&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sec--;
if(sec==-1)
sec=59;
}
if(flag==2&&key_add==0)
{
while(!key_add);
min++;
if(min==60)
min=0;
}
if(flag==2&&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min--;
if(min==-1)
min=59;
}
if(flag==3&&key_add==0)
{
while(!key_add);
h++;
if(h==24)
h=0;
}
if(flag==3&&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h--;
if(h==-1)
h=23;
}
if(flag==4&&key_add==0)
{
while(!key_add);
date++;
if(date==29)
if((year%4!=0)&&(month==2))
date=1;
if(date==30)
if((year%4==0)&&(month==2))
date=1;
if(date==31)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te=1;
if(date==32)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te=1;
}
if(flag==4&&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if(date>1)date--;
}
if(flag==5&&key_add==0)
{
while(!key_add);
month++;
if(month==13)
month=1;
}
if(flag==5&&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month--;
if(month==0)
month=12;
}
if(flag==6&&key_add==0)
{
while(!key_add);
year++;
if(year==99)
year=1;
}
if(flag==6&&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year--;
if(year==0)
year=99;
}
}
voidT0_rp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time();
}
voidtime()
{
if(i==20)
{
i=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
if(h==24)
{
h=0;
min=0;
sec=0;
date++;
if(date==29)
if((year%4!=0)&&(month==2))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date==30)
if((year%4==0)&&(month==2))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date==31)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date==32)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我也是用得别人的)

网友A:
用单片机设计时钟是单片机综合训练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题目。
但从嵌入式系统实时性的角度讲,voidT0_rpt() interrupt 1{}这个函数在使用的技巧上,有些不妥。
不妥在于定时中断的优先级比较高,优先级越高的任务,执行的时间必须越短,否则就会影响实时性。
因此,对于秒数据的++,分钟数据的++,以及后边其他数据的++,最好不要放在中断里执行,写一个单独的时间处理函数在主函数里执行。定时中断服务函数里,只给出一个秒信号输出的状态就OK。如下:
voidT0_rp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timeflag=1;//秒信号输出状态
        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设计时钟是单片机综合训练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题目。
但从嵌入式系统实时性的角度讲,voidT0_rpt() i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