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红绿灯控制的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8-11-30):
51实现红绿灯控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共阴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segmen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

sbit A_R = P2 ^ 0;        // 定义A路的红灯
sbit A_Y = P2 ^ 1;        // 定义A路的黄灯
sbit A_G = P2 ^ 2;        // 定义A路的绿灯

sbit B_R = P2 ^ 3;        // 定义B路的红灯
sbit B_Y = P2 ^ 4;        // 定义B路的黄灯
sbit B_G = P2 ^ 5;        // 定义B路的绿灯

sbit A_SEG_EN_1 = P0 ^0;        // 定义A路的数码管的第一个位的使能
sbit A_SEG_EN_2 = P0 ^1;        // 定义A路的数码管的第二个位的使能
sbit B_SEG_EN_1 = P0 ^2;        // 定义B路的数码管的第一个位的使能
sbit B_SEG_EN_2 = P0 ^3;        // 定义B路的数码管的第二个位的使能

sbit key = P0 ^ 7;        // 紧急按键

bit flag = 0;        // 标志是否处于紧急状态,紧急状态flag=1

//作用:延时 z ms
//参数:z
//返回值:
void delay(uint z)        // 利用不停的运行空代码来消耗时间
{
        uint x, y;
        for (x = z; x>0; x--)
        for (y = 110; y>0; y--);
}

void check_buttn()
{
        //检测按键key
        if (key == 0)                        // 如果按键被按下
        {
                delay(10);                        // 消抖
                if (key == 0)                // 确认按键被按下
                {
                        flag = !flag;        // 紧急标志位取反
                        while (!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seg_display(int numA, int numB)
{
        P0 |= 0x7F;                                // 关闭所有数码管的片选
        P3 = segment[numA/10];        // 显示A路计时的十位
        A_SEG_EN_1 = 0;                        // 打开A路的十位的使能

        P1 = segment[numB/10];        // 显示B路计时的十位
        B_SEG_EN_1 = 0;                        // 打开B路的十位的使能
        delay(5);                                // 延时,是数据在数码管上停留一段时间

        P0 |= 0x7F;                                // 关闭所有数码管的片选
        P3 = segment[numA%10];        // 显示A路计时的个位
        A_SEG_EN_2 = 0;                        // 打开A路的个位的使能

        P1 = segment[numB%10];        // 显示B路计时的个位
        B_SEG_EN_2 = 0;                        // 打开B路的个位的使能
        delay(5);                                // 延时,是数据在数码管上停留一段时间
}

void display(int numA, int numB)
{
        int i = 0;
        int temp = P2;        // 保存红绿灯的状态

        for(i=0; i<50; i++)
        {
                check_buttn();        // 按键检测
                if(flag)                // 如果处于紧急状态
                {
                        while(flag)        // 紧急状态中
                        {
                                P2 = 0x09;        // 将AB路都变成红灯
                                seg_display(numA, numB);        // 显示计时
                                check_buttn();        // 按键检测
                        }
                        P2 = temp;        // 还原进入紧急之前的状态
                }
                seg_display(numA, numB);        // 显示计时
        }
}

void main()
{
        int j=0;
        P2 = 0;        //先关闭所有的红绿灯,为了防止刚打开仿真的时候有闪烁
        while(1)
        {
                A_G = 1;
                B_R = 1;
                for (j=10; j>=0; j--)
                        display(j/2, j/2);
                P2 = 0;

                for (j=5; j>=0; j--)
                {

                A_Y = 1;
                B_R = 1;
                        display(j, j+25);

                A_Y = 0;
                B_R = 1;
                        display(j, j+25);
                }
                P2 = 0;

                A_R = 1;
                B_G = 1;
                for (j=25; j>=0; j--)
                        display(j+5, j);
                P2 = 0;

                A_R = 1;
                B_Y = 1;
                for (j=5; j>=0; j--)
                        display(j, j);
                P2 = 0;
        }
}

网友A:
可以,顶一下

网友B(2020-12-07):
这个还是十字路口的

网友C(2021-12-16):
能发一下元件表吗

网友D(2022-05-08):
有原件表吗

网友E(2024-12-24):
引用 网友D:
有原件表吗

原件图

网友E:
有原件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