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delay()函数的4×4行列矩阵键单片机程序

楼主:
/*************************************************************************
工程名:4×4行列矩阵键盘
作  者:老芹
用定时器0设置一个基准计时器,代替CPU软件延时,从而解放CPU,避免空耗时
*************************************************************************/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hardware.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4][4] = {           {'1','2','3','A'},    //0~9,A~D,*,#的键值
                                                  {'4','5','6','B'},
                                                  {'7','8','9','C'},
                                                  {'*','0','#','D'}
                                                                                            };
uchar temp;
uchar Timer_10ms_con=0;          //10ms定时计数控制
uchar Timer_10ms=0;              //10ms定时计数
extern LCD_int();                //初始化LCD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写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
   {
        uchar key_H,key_L,key_temp,key,row,column;
        key_data = 0xf0;             //高四位做输入
        if(key_data == 0xf0)         //没有按键动作
            {
          key = 0;
          return(key);
          }
        while(1)
         {
         if(Timer_10ms<5)       //替代常规10ms软件延时,如delay(10)类;
                 {
                 Timer_10ms_con=1;
                 key = 0;
                 return(key);
                 }
        Timer_10ms=0;          //10ms到
        Timer_10ms_con=0;      //定时计数控制复位
        if(key_data==0xf0)     //是干扰,退出
          {
           key = 0;
           return(key);
          }

        key_H = key_data;
        key_data = 0x0f;       //低四位做输入
        _nop_();               //STC等高速51单片机,在端口置"1",后,如果立即读数据,会读出不确定值,所以加入短暂延时
        _nop_();
        key_L = key_data;
        while(key_data!=0x0f); //按键是否放开
               key_temp = key_H|key_L;
                switch(key_temp)
                  {
                  case 0x7e:row=3;column=0;break;  //显示"*"
                  case 0x7b:row=3;column=2;break;  //显示"#"
                  case 0xe7:row=0;column=3;break;  //显示"A"
                  case 0xd7:row=1;column=3;break;  //显示"B"
                  case 0xb7:row=2;column=3;break;  //显示"C"
                  case 0x77:row=3;column=3;break;  //显示"D"
                  case 0x7d:row=3;column=1;break;  //显示"0"
                  case 0xee:row=0;column=0;break;  //显示"1"
                  case 0xed:row=0;column=1;break;  //显示"2"
                  case 0xeb:row=0;column=2;break;  //显示"3"
                  case 0xde:row=1;column=0;break;  //显示"4"
                  case 0xdd:row=1;column=1;break;  //显示"5"
                  case 0xdb:row=1;column=2;break;  //显示"6"
                  case 0xbe:row=2;column=0;break;  //显示"7"
                  case 0xbd:row=2;column=1;break;  //显示"8"
                  case 0xbb:row=2;column=2;break;  //显示"9"
                 }
            key=tab[row][column];
            return (key);
         }

        }

void main()
    {
        uchar i;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_Init();
        LCD_int();                 //1602液晶模块初始化
        LCD_prints("Welcome");
        P0=0xff;

        while(1)
           {
                temp=keyscan();
                if(temp!=0)
                  {
                        P0=temp;
                        LCD_set_position(0x40+i);
                        LCD_printc(temp);
                        i++;
                        if(i==17)
                          {
                          i=0;
                          LCD_write_com(0x01);
                          LCD_prints("Welcome");
                          LCD_set_position(0x40+i);
                          LCD_printc(temp);
                          }
                   }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2毫秒@11.0592MHz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16位自动重装模式,无需重赋初值
   if(Timer_10ms_con==1)  Timer_10ms++;

  }

//LCD1602.C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_check_busy()   //检测LCD状态
{
while(1)
  {
   LCD_EN=0;
   LCD_RS=0;
   LCD_RW=1;
   LCD_DATA=0xff;
   LCD_EN=1;
   if(!LCD_BUSY)  break;
  }
LCD_EN=0;
}

void LCD_cls()          //LCD清屏
{
//LCD_check_busy();    //仿真时该语句可以屏蔽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1;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到LCD
{
LCD_check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com;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LCD_data)      //写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
LCD_check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LCD_data;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set_position(uchar x)            //LCD光标定位到x处
{
LCD_write_com(0x80+x);
}

/*
void LCD_go_home(void)                    //LCD光标归位
{
LCD_write_instruction(LCD_GO_HOME);
}
*/

void LCD_printc(uchar lcd_data)           //输出一个字符到LCD
{
LCD_write_data(lcd_data);
}

void LCD_prints(uchar *lcd_string)        //输出一个字符串到LCD
{
uchar i=0;
while(lcd_string[i]!=0x00)
  {
   LCD_write_data(lcd_string[i]);
   i++;
  }
}

void LCD_int()                            //初始化LCD
{
LCD_write_com(LCD_AC_AUTO_INCREMENT|LCD_MOVE_DISENABLE);
LCD_write_com(LCD_DISPLAY_ON|LCD_CURSOR_OFF);
LCD_write_com(LCD_DISPLAY_DOUBLE_LINE);
LCD_cls();
LCD_write_com(LCD_AC_AUTO_INCREMENT|LCD_MOVE_DISENABLE);
}

//LCD1602.H

#ifndef __LCD_H__
#define __LCD_H__
#define LCD_GO_HOME               0x02         //AC=0,光标、画面回HOME位
//输入方式设置
#define LCD_AC_AUTO_INCREMENT     0x06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增一
#define LCD_AC_AUTO_DECREAS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减一
#define LCD_MOVE_ENABLE           0x05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平移
#define LCD_MOVE_DISENABL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
//设置显示、光标及闪烁开、关
#define LCD_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
#define LCD_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_ON             0x0A         //光标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OFF            0x08         //光标不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N       0x09         //光标闪烁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FF      0x08         //光标不闪烁
//光标、画面移动,不影响DDRAM
#define LCD_LEFT_MOVE             0x18         //LCD显示左移一位
#define LCD_RIGHT_MOVE            0x1C         //LCD显示右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LEFT_MOVE      0x10         //光标左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RIGHT_MOVE     0x14         //光标右移一位
//工作方式设置
#define LCD_DISPLAY_DOUBLE_LINE   0x38         //两行显示
#define LCD_DISPLAY_SINGLE_LINE   0x30         //单行显示
void LCD_cls(voi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endif

//hardware.h
#include<STC15F2K60S2.h>
#ifndef __HARDWAR_H__
#define __HARDWAR_H__
/*---------------------------------------------------------
                   LCD数据、控制口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1      //LCD的数据口
#define key_data P3      //矩阵键盘的数据口
sbit LCD_BUSY=LCD_DATA^7;  //LCD忙信号位

sbit LCD_RW=P2^0;          //LCD读写控制
sbit LCD_RS=P2^1;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_EN=P2^2;          //LCD使能信号*/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