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封装没错,但是生不成PCB图,为什么呢

楼主(2018-11-30):
(无正文)

网友A:
ad要保存,而且要新建pcb,把pcb保存就行了

网友B:
另存一下试试

网友C:
要排除各种错误,才能生成PCB图

网友D:
两个文件在一个大文件夹下,要生成网络表格

网友E:
那是因为keepoutlayer 没设定。

网友F:
keepoutlayer 没设置哦

网友G:
要先建一个PCB工程,在工程里再建原理图和PCB文件,画好原理图后,要看原理图里用到的封装是不是都在库里,如果库里没有还要安装,等这些全没问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建立PCB工程的时候要先保存才能生成PCB图

网友I:
原理图和pcb图要建立在一个工程里,而且要保存过,再生成pcb

网友J:
检测你的封装是否添加了

网友K:
确定是否将文件都建立在同一个工程,且原理图上没有软件的报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