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能不能给我指明一条学习电子技术的路,以后想从事电气工程师

楼主(2018-11-30):
大牛们好,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自学了51单片机快半年了,但是最近有点迷茫,不知道学完了51之后要学什么,51要学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够学其他的单片机?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指明一下,哪个阶段我应该学什么,希望能够全面一下,谢谢大家!(我以后想从事电气工程师这类行业)

网友A:
电气工程师偏向于强电,电子工程师或者硬件工程师偏向于弱电,51单片机是用于入门的学习51最起码要把51单片机的工作方式以及单片机一些基本的外设了解清楚,跟着教学历程,最好要做一些有代表性的小项目(如:寻迹、避障、蓝牙智能车、旋转LED灯等)。这些项目如果自己做出实物,并且清楚知道他们的原理,那么恭喜你,单片机已经入门了,之后想要学习什么单片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推荐正点原子的单片机视频,资料比较全(并非广告)。32学到一定的境界,就可以更具自己的爱好进一步学习,比如ARM、FPGA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工程师偏向于强电,电子工程师或者硬件工程师偏向于弱电,51单片机是用于入门的学习51最起码要把51单片 ...

嗯嗯,谢谢,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大专生,然后不是电子专业的,现在不清楚要不要插本去电子专业继续深入学习,能给一些建议吗?

网友B:
在可编程这一块,是分很多的
嵌入式,PLC,FPGA,PLD好像也是
但就单片机而言,不要觉得学了51下一步就没有目标了,在学51的时候,你还是要学很多东西的,我作为一个走了很多弯路却还在走弯路的人就告诉你,你要学的有:
画板:这个是一定要会的,也许不你去画,但你一定要会.
CAD:至少要会画平面,以后的工作中人家可能是给你一个CAD的PCB外形,你要自己去画PCB的,并不是所有的PCB都是规则图形的.
简单的办公软件:实际工作中你要自己根据一个电路图,出一份BOM之类的,用于生产,会一点点就行了.
还有就是,一般来说,只要你真正的会编程了,基本上就可以认为你是会所有的单片机了,你要学会的是单片机编程,而不是8051编程
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某个公司的单片机,只要你会编程,十天左右你就可以上手了
我学的是8051汇编,再去学PIC16F877A,过程是这样的:10天去背PIC的汇编指令,5天就可以用PIC16F877A编写一个12864的电流表了
我想,如果是用c的话可能还会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大专生,然后不是电子专业的,现在不清楚要不要插本去电子专业继续深 ...

我是电气工程专业的,但是我现在从事的是嵌入式软件开发,想要从事什么专业,最主要的是看自己的兴趣。比如淘宝的传奇工程师多隆,大学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但是却成为了IT传奇人物

网友C:
如果有升本的条件,肯定是升本好,工作多年可能专本差距不是很大,但刚毕业还是很大差别,有的公司就卡你的学历,招聘只招本科以上,专科连HR都不过去,更别提后面的技术面了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开始学习FPGA,FPGA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东西

网友E:
把模电、数电、电分学好点对你帮助会很大,,这些是很基本的电学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电气工程专业的,但是我现在从事的是嵌入式软件开发,想要从事什么专业,最主要的是看自己的兴趣。比 ...

谢谢,有个比较小白的问题,emmm,请问一下嵌入式开发和单片机或者是FPRA有什么关联么?

网友F:
你确定是电气工程师   不是电子工程师?     电气偏向强电,学好电力系统,发电厂电气,供配电。
电子偏弱电,模电数电,电路分析,还有相应的EDA软件,最好动手做一些实践,这样会帮助你加深理解。

网友G:
先把51学好,自主设计一些复杂电路,比如说多粮库多点温度湿度监控报警系统,每个仓库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传感器,采集湿度温度信号通过485数据线通过一定的协议,由液晶屏来显示。当你能够做出这种程度的设计,再学其他单片机就非常容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比较小白的问题,emmm,请问一下嵌入式开发和单片机或者是FPRA有什么关联么?

单片机是基础,以后如果向单片机的外设电路深入发展是硬件工程师或者电子工程师,如果向单片机软件或者驱动编写、系统移植深入发展(ARM\contex系列)就是嵌入式开发工程师,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类似于单片机,但是效率更高速度更快。不要好高骛远,需要从基础开始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