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1+运放+热敏电阻温度控制器仿真与程序设计

楼主:
基于Proteus的温度控制器设计,版本8.6.低于该版本的需要按照电路自己搭建,

温度传感器检测电路由2个运放+热敏电阻和ADC0831模数转换芯片构成

高温报警电路由光耦和继电器及led等构成,还有数码管显示电路

单片机源码:
//头文件的声明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温度上限变量
#define TempHigh  300

//定义数码管的位选通道,选择那个数码管显示
sbit w1=P2^0;
sbit w2=P2^1;
sbit w3=P2^2;
sbit w4=P2^3;

//定义继电器控制电路的IO口
sbit TempHighControl=P2^4;

//定义ADC0831和单片机的连接IO口
sbit CS_n=P1^0;
sbit CLK=P1^1;
sbit DIO=P1^2;

//用于数码管显示的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控制数码管显示,选择第几个数码管亮,add可取1-4
void wei(unsigned char add)
{
        switch(add)
        {
                case 1:
                        w1=0;
                        w2=1;
                        w3=1;
                        w4=1;
                        break;
                case 2:
                        w1=1;
                        w2=0;
                        w3=1;
                        w4=1;
                        break;
                case 3:
                        w1=1;
                        w2=1;
                        w3=0;
                        w4=1;
                        break;
                case 4:
                        w1=1;
                        w2=1;
                        w3=1;
                        w4=0;
                        break;
        }
}

//延时函数,用于数码管消影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ADC0831读写驱动程序,参考ADC0831的时序图
unsigned char Read_ADC0831()
{
        unsigned char i,temp;
        DIO=1;
        _nop_();
        _nop_();
        CS_n=0;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1;
                _nop_();
                _nop_();

                temp<<=1;
                if(DIO)
                {
                        temp++;
                }
                CLK=0;
                _nop_();
                _nop_();
        }
        CS_n=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unsigned int Result;
   while (1)
        {
                //读取并完成对ADC0831采集数据的转化
                Result=Read_ADC0831()*100;
                Result=Result/50;

                //将采集数据按位送到数码管显示
                P0=table[Result/1000];
                wei(1);
                delayms(4);
                P0=0x00;

                P0=table[Result/100%10];
                wei(2);
                delayms(4);
                P0=0x00;

                P0=table[Result/10%10];
                wei(3);
                delayms(4);
                P0=0x00;

                P0=table[Result%10];
                wei(4);
                delayms(4);
                P0=0x00;
                //判断温度是否超限,并根据设定做出相应的指示
                if(Result>TempHigh)
                        TempHighControl=1;
                else
                        TempHighControl=0;
      }
}

网友A(2021-03-24):
很好的思路和设计

网友B(2020-05-27):
很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