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程序-无储存

楼主(2018-11-30):
密码锁-无储存(掉电密码丢失,可根据自己需求加存储如24c02)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1,ci=0;//修改密码时,只清屏一次,给wei=-1赋初值
uchar mima[4];
bit flag,flag1,flag2;//flag为按键14,15是否有效,flag1为修改密码是否有效,flag2为初始化密码是否有效
sbit beep=P1^5;
uchar table[4];//初始密码
uchar code table1[]="pass word!";
uchar code table2[]="welcome!";
uchar code table3[]="error!";
uchar code table4[]="alarm!";
uchar code table5[]="new mima!";

void feng()        //蜂鸣器函数
{
uchar i;
for(i=0;i<10;i++)
{
  beep=0;
  delayms(200);
  beep=1;
  delayms(200);
}
}

void chushi()  //初始函数
{
uchar i;
write_byte(0,0x82);
for(i=0;i<10;i++)
{
  write_byte(1,table1[i]);
}
write_byte(1,'[');
write_byte(1,0x30+count); //count是输入密码次数,当3次时,蜂鸣器报错
write_byte(1,']');
}

void bijiao()        //比较函数
{
uchar i;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if(flag1==0)        //当修改密码没有按下时,正常输入密码
{
  if((keynum>=0)&&(keynum<=9))
  {
   write_byte(0,0xc0+wei);
   if((wei>=0)&&(wei<=3))//密码为4位,wei位密码位数
   {
     write_byte(1,'*');
     mima[wei]=keynum;        //将密码存入到mima[]数组中,用于比较
   }
  }
}
if(flag1==1)//当密码修改按下时
{
  if(ci==0)         //清屏,wei=-1,只执行一次
  {
   write_byte(0,0x01);
   delayms(20);
   wei=-1;
   ci++;          //
  }
  else
  {
   write_byte(0,0x84);           //修改密码
   for(i=0;i<8;i++)
   {
    write_byte(1,table5[i]);
   }
   if((keynum>=0)&&(keynum<=9))        //修改密码位数为4
   {
    write_byte(0,0xc0+wei);
    if((wei>=0)&&(wei<=3))
    {
     write_byte(1,0x30+keynum);
         table[wei]=keynum;
    }
   }
   flag=1;          //开按键14,关按键15
   flag2=1;          //将修改后的密码存入table[]中
   count=1;          //输入密码次数为1
  }
}

if(flag==0)        //按键15有效
{
  if(flag2==0)         //初始密码有效
  {
   table[0]=1;table[1]=2;table[2]=3;table[3]=4;
  }
  if(keynum==15)
  {
   if((mima[0]==table[0])&&(mima[1]==table[1])&&
      (mima[2]==table[2])&&(mima[3]==table[3]))        //密码比较 ,正确的话显示welcome
   {
    write_byte(0,0x01);
    delayms(20);
    write_byte(0,0x82);
    for(i=0;i<8;i++)
    {
     write_byte(1,table2[i]);
    }
    while(1);
   }
   else                                  //错误的话显示error
   {
    write_byte(0,0x01);
    delayms(20);
    write_byte(0,0x84);
    for(i=0;i<6;i++)
    {
     write_byte(1,table3[i]);
    }
    count++;                 //输入次数,最多三次
    flag=1;                         //按键14打开,15关闭
        if(count>=4)        //多余三次蜂鸣器响
        {
         write_byte(0,0x84);
     for(i=0;i<6;i++)
     {
      write_byte(1,table4[i]);
     }
         feng();
         while(1);
        }
   }
  }
  if(keynum==13) //按键13修改密码有效
  {
   flag1=1;
  }
}
if(flag==1)   //按键14有效
{
  if(keynum==14)         //清屏,初始化,输入次数加一
  {
   write_byte(0,0x01);
   delayms(20);
   chushi();
   wei=-1;
   flag=0;                //按键15有效
   flag1=0;                //修改密码无效
  }
}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chushi();
while(1)
{
  bijiao();
}
}

网友A:
其实,使用STC单片机的话,如STC89C52,根本不需要AT24CXX的,CPU本身就有5K的eeprom,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一般场合使用足矣。起始地址0x2000,以扇区为单位,每个扇区512B.即0x2000为一个扇区开始;0x2200为第二个扇区开始,扇区间隔0x200,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