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单片机读取陀螺仪的数据?

楼主(2018-11-30):
求助,如何利用单片机读取陀螺仪的数据?

网友A:
具体是哪个陀螺仪芯片,一般陀螺仪芯片有IIC接口的,也有SPI接口的,看你选择的陀螺仪,比如MPU6050就是2种接口都支持,陀螺仪和加速度都包含。

网友B:
看陀螺仪手册,是什么接口的,一般就是IIC和SPI

网友C(2019-11-03):
我也在找,瑞芬科技的

网友D:
比如我用过MPU6500 这个芯片和MCU 之间的通信可以是II2C也可以是SPI , 我使用的是I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