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正逆向秒表流水灯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8-11-30):
    这是楼主学习单片机时做的,很适合新手学习定时器和外部中断时做参考。    左侧为单片机最小系统,左上按键为复位键,右侧P3口为两个外部中断,INT0为开始/暂停按键(用定时器控制),INT1为模式切换按键。
    流水灯没有用循环函数写,其与定时器结合,可以用外部中断INT0实时控制。
    keil所有文件和proteus仿真都已上传,程序注释标的很清楚,适合新手学习。

正向秒表

正向秒表

逆向秒表

逆向秒表

实时可控流水灯

实时可控流水灯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单片机正逆向秒表流水灯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int g_unDisNum;                                                                   //用于计数,从00000到99999
unsigned long int g_unDisNum1;                                                                   //用于计数,从99999到00000
uchar i,K,m,g_ucNum;
uint c=0;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流水灯显示模式一
uchar code table1[]={0x55,0xAA};                                                            //流水灯显示模式二
uchar code table2[]={0x00,0xFF};                                                            //流水灯显示模式三
uchar code DIS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代码
void disp_numu(unsigned long int num1)                                       //数码管显示函数,显示5位数字
{
        uchar sep_num1=0;
        uchar ten_num1=0;
        uchar hund_num1=0;
        uchar thou_num1=0;
        uchar tent_num1=0;

        sep_num1=num1%10;                                                                          //数码管的个十百千万位
        ten_num1=(num1%100)/10;
        hund_num1=(num1%1000)/100;
        thou_num1=(num1%10000)/1000;
        tent_num1=(num1%100000)/10000;

        P2=0xFE;                                                                                          //通过扫描的方式显示
        P0=DIS_CODE[tent_num1];
        delay_ms(1);

        P2=0xFD;
        P0=DIS_CODE[thou_num1];
        delay_ms(1);

        P2=0xFB;
        P0=DIS_CODE[hund_num1];
        delay_ms(1);

        P2=0xF7;
        P0=DIS_CODE[ten_num1];
        delay_ms(1);

        P2=0xEF;
        P0=DIS_CODE[sep_num1];

}
void modea()                                                          //正序按秒从00000递增至99999
{
        if(g_ucNum>=200)                                          //g_ucNum增至200正好1秒,将g_ucNum清零,g_unDisNum增1
        {
        g_ucNum=0;
        g_unDisNum++;
        }
        disp_numu(g_unDisNum);
        P1=0x00;
}
void modeb()                                                          //倒序按秒从99999递减至00000
{
        if(g_ucNum>=200)                                          //g_ucNum增至200正好1秒,将g_ucNum清零,g_unDisNum1减1
        {
        g_ucNum=0;
        g_unDisNum1--;
        }
        disp_numu(g_unDisNum1);
        P1=0x00;

}
void mode1()                                                           //正序流水灯,为了实时暂停、开始流水灯,mode1mode2mode3mode4均采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控制
{
        P1=table[i%8];
        if(g_ucNum>=20)
        {
        g_ucNum=0;
        i++;
        }
        P2=0xFF;                                                          //清除右侧数码管余辉

}
void mode2()                                                              //倒序流水灯
{
        P1=table[i%8];
        if(g_ucNum>=20)
        {
        g_ucNum=0;
        i--;
        }
}
void mode3()                                                          //混合亮灭流水灯
{
        P1=table1[i%2];
        if(g_ucNum>=20)
        {
        g_ucNum=0;
        i++;
        }
}
void mode4()                                                           //全亮全灭流水灯
{
        P1=table2[i%2];
        if(g_ucNum>=20)
        {
        g_ucNum=0;
        i++;
        }
}
void mode5()                                                          //初始状态 数码管88888二极管1111 1111
{        uchar m;
        for(m=0;m<10;m++)
        {
        P2=0xFE;
        P0=0x7F;
        delay_ms(2);
        P2=0xFD;
        P0=0x7F;
        delay_ms(2);
        P2=0xFB;
        P0=0x7F;
        delay_ms(2);
        P2=0xF7;
        P0=0x7F;
        delay_ms(2);
        P2=0xEF;
        P0=0x7F;
        delay_ms(2);
        P1=0x00;
        delay_ms(2);
        }
}
void int0_inter()interrupt 0                          //INT0外部中断,可暂停、开始所有的单片机状态
{        if(c%2==0)
        {
        g_ucNum=0;
        TL0=0x18;                                                          //定时器赋初值TL0=(8192-5000)%32
        TH0=0x63;                                                          //THO=(8192-5000)/32
        TR0=1;                                                                  //T0定时器计数
        c++;                                                                  //通过参数c,用一个外部中断按键开关定时器控制单片机的开始与暂停
        }
        else
        {
        TR0=0;                                                                  //T0定时器计数停止计数
        c++;                                                                  //通过参数c,用一个外部中断按键开关定时器控制单片机的开始与暂停
        }
}
void timer0_inter()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g_ucNum++;
        TL0=0x18;
        TH0=0x63;
}
void int1_inter()interrupt 2                          //INT1外部中断,切换单片机状态
{
        if(!INT1)
        {
        delay_ms(2);
        if(!INT1)
        {
        K++;
        if(K==7)
        K=1;
        }
        while(!INT1);
        }
}
void main(void)
{
        g_unDisNum=0;                                                  //正序秒表初值
        g_unDisNum1=99999;                                          //逆序秒表初值
        g_ucNum=0;                                                          //定时计数初值
        P0=0xFF;
        P2=0xFF;
        P3=0xFF;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IT1=1;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EX0=1;                                                                  //外部中断0打开
        EX1=1;                                                                  //外部中断1打开
        TMOD=0;                                                                  //定时器工作模式,工作方式0
        TL0=0x18;                                                          //定时器赋初值TL0=(8192-5000)%32
        TH0=0x63;                                                          //THO=(8192-5000)/32
        ET0=1;                                                                  //打开T/C0溢出中断
        EA=1;                                                                  //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switch(K)
        {
        case 1:modea();break;
        case 2:modeb();break;
        case 3:mode1();break;
        case 4:mode2();break;
        case 5:mode3();break;
        case 6:mode4();break;
        default:mode5();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