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TLC27L4放大器的作用,有懂模电的大神么?

楼主:
有懂模电的大神么 看不懂这个放大器的作用

这个标准电源的 作用不是很明白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个5V的电源

网友A(2018-12-01):
这是一个接口电路,应该是模拟量转换成别一个对应的模拟量,而不是ADC,可以认为是AAC,呵呵
想要知道这个电路全部的技术点的话,这人肯定是个模拟电路的大神,
像这一类电路是要用到数学的知识的,你看到那"斜率"那两个字没有?
一样的说,像这样的电路是有一个一定的函数传递公式的
我打个比方:比如,输入的电压是1V到2.5V的电路,单片机要求的电压却是0V到5V,而且还要求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当你输入是1V的时候,单片机要读取的电压是0V,而输入是2.5V的时候,单片机要读取到的电压却是5V,这个时候,你又不能分压也不简单的放大,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看起来简单却恐怖到极的电路.
我只是见过这方面的书,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接口电路,应该是模拟量转换成别一个对应的模拟量,而不是ADC,可以认为是AAC,呵呵
想要知道这个电路 ...

非常感谢带了一个路 我看了两三天对着模拟电路在摸,摸不到头绪,前后两个暂时能看出是放大和放大滤波,中间实在是看不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