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3231数据写入与读出后数码管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8-11-30):
尽量都注释了,希望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原本如果没有读和写的话,tm1637数码管中间两个小点应该是要闪的,但是一旦读/写了,就会不闪,卡主,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的语言逻辑错了或者语法错了,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单片机DS3231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1^2; //clk
sbit SDA=P1^3; //dio 这是数码TM1637的定义引脚
int sec10=0;//十位的秒
int sec=0;//个位的秒
int min10=0;//十位的分
int min=0;//个位的分
sbit scl=P1^0;
sbit sda=P1^0;//这是ds3231的定义引脚

void delay10ms()
{
int a,b;
for(a=50;a>0;a--)
for(b=200;b>0;b--);
}
void delay()
{
;;
}
void nack()//3231空应答信号
{
scl=1;
delay();
sda=1;
scl=0;
delay();
}
void start()//3231开始信号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3231停止
{
sda=0;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3231管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520)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3231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3231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scl=0;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k=(k<<1)|j;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t24c32(uchar address,uchar date)//3231指定地址写
{
start();
write_byte(0x57);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read_at24c32(uchar address)//3231指定地址读
{
uchar date;
write_byte(0x56);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0x57);
ack();
date=read_byte();
nack();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void start_IIC(void) //数码管开始信号
{
    SCL=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void stop_IIC(void) //数码管结束信号
{
    SCL=0;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void ack_IIC() //数码管应答信号
{
    SCL=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SCL=1;
    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数码管写信号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CY;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数码管指定地址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xsled(void)
{
    SDA=1;
    SCL=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0);//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min10); //第一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1,min|0x80);  //第二个数码管0x80控制中间小点点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小点闪烁
         write_LEDSROM(0xC1,min);  //第二个数码管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小点闪烁
    write_LEDSROM(0xC2,sec10);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sec);//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f);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main()
{
write_at24c32(0x00,1);//将0000 0001写入3231的0x00(秒位)
     while(1)
    {         sec=read_at24c32(0x00);//读取赋值给sec
        xsled();

    }
}

网友A:
建议你在论坛搜索TM1637,看看人家的贴子,对比一下

网友B:
一般人看完代码眼睛都累得不行了

建议还是多看看网上的成功例程      加油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1^2; //clk
sbit SDA=P1^3; //dio 这是数码TM1637的定义引脚
int sec10=0;//十位的秒
int sec=0;//个位的秒
int min10=0;//十位的分
int min=0;//个位的分
sbit scl=P1^0;
sbit sda=P1^0;//这是ds3231的定义引脚  <----- 红字这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我能加你个QQ微信吗?问你问题方便点QQ176742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