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wm调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30):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start=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sbit D1=P1^3;
sbit K1 = P3^4;
sbit K2 = P3^5;

unsigned char Speed=1;
bit StopFlag;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WaitKeyFree(void){

        while(1){
                while(K1==0);
                while(K2==0);

                DelayMs(10);

                while(K1==0);
                while(K2==0);
                break;
        }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if(K1==0)//第一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
      {
           if(Speed<19)
           Speed++;
           WaitKeyFree();
          }
   else if(K2==0)//第二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
           if(Speed>1)
           Speed--;
           WaitKeyFree();
          }
  TempData[0]=dofly_DuanMa[(Speed-1)/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Speed-1)%10];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PT0=1;           //优先级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s;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Display(0,8);
  if(times>(Speed-1))//最大值18,所以最小间隔值20-18=2
        D1=0;
  else
          D1=1;
  times++;
  if(times==19)
          times=0;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