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子元件?(12pin铁壳封装,中间有黑色凸起)

楼主(2018-11-30):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旋转选择开关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旋转开关,开选择多种功能的

网友C:
是一个旋转开关

网友D:
这是旋转选择开关哦

网友E:
12引脚的旋钮开关

网友F:
一看就知道是旋转开关

网友G:
应该是一个旋转开关

网友H:
旋转开关

网友I:
机械式旋转开关零件,

网友J:
看着像旋钮开关

网友K:
旋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