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8*8LED灯的字符滚动显示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
结合51单片机和8*8的LED灯,实现字符的显示,按键可以切换为静态显示和滚动显示。使用STC89C52芯片和3cm共阳极8*8LED灯,编译一个程序能使显示的字符静态显示和滚动。这个要达成目标的程序,(C语言不精,比较小白)求助下各位大佬。元件都焊好了,就差个按键驱动这个LED灯。

网友A(2018-12-01):
8*8LED矩阵滚动显示数字和字符
http://www.51hei.com/bbs/dpj-105247-1.html
单片机8*8LED点阵纵向滚动显示我爱你的仿真与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16188-1.html

//-------------------------------------------
//8*8矩阵循环显示字符和数字
//显示字符串在数组disstr[]中申明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X向字模
//--------------------------------------------
uchar code Table_of_Digits[40][8]=
{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0x00},//0
        {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0x00},//1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0x00},//2
        {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0x00},//3
        {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0x00},//4
        {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0x00},//5
        {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0x00},//6
        {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0x00},//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0x00},//8
        {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0x00},//9
        {0x00,0x3E,0x48,0x48,0x48,0x3E,0x00,0x00},//A
        {0x00,0x00,0x7E,0x52,0x5A,0x6E,0x00,0x00},//B
        {0x00,0x00,0x3C,0x42,0x42,0x24,0x00,0x00},//C
        {0x00,0x00,0x7E,0x42,0x42,0x3C,0x00,0x00},//D
        {0x00,0x00,0x7E,0x52,0x52,0x52,0x00,0x00},//E
        {0x00,0x00,0x7E,0x50,0x50,0x40,0x00,0x00},//F
        {0x00,0x3C,0x42,0x42,0x4A,0x2E,0x00,0x00},//G
        {0x00,0x00,0x7E,0x10,0x10,0x7E,0x00,0x00},//H
        {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00,0x00},//I
        {0x00,0x00,0x0C,0x02,0x02,0x7C,0x00,0x00},//J
        {0x00,0x00,0x7F,0x08,0x14,0x22,0x00,0x00},//K
        {0x00,0x00,0x7E,0x02,0x02,0x02,0x00,0x00},//L
        {0x00,0x7E,0x20,0x10,0x20,0x7E,0x00,0x00},//M
        {0x00,0x00,0x7E,0x30,0x08,0x06,0x7E,0x00},//N
        {0x00,0x3C,0x42,0x42,0x42,0x42,0x3C,0x00},//O
        {0x00,0x00,0x7E,0x48,0x48,0x70,0x00,0x00},//P
        {0x00,0x3C,0x42,0x46,0x43,0x3C,0x00,0x00},//Q
        {0x00,0x00,0x7E,0x58,0x5C,0x72,0x00,0x00},//R
        {0x00,0x00,0x64,0x92,0x92,0x4C,0x00,0x00},//S
        {0x00,0x40,0x40,0x7E,0x40,0x40,0x00,0x00},//T
        {0x00,0x00,0x7C,0x02,0x02,0x7C,0x00,0x00},//U
        {0x00,0x00,0x60,0x18,0x06,0x18,0x60,0x00},//V
        {0x00,0x7E,0x0C,0x18,0x0C,0x7E,0x00,0x00},//W
        {0x00,0x42,0x24,0x18,0x18,0x24,0x42,0x00},//X
        {0x00,0x40,0x20,0x1E,0x20,0x40,0x00,0x00},//Y
        {0x00,0X00,0x46,0x5A,0x72,0x42,0x00,0x00},//Z
};
//---------------------------------------
uchar code xdat[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code yda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t=0;
uchar Num_Index,disnum,disnum1;
uchar key;
uchar xi;
uchar yi;
uint  len;        //显示的字符串长度
uchar buffer[16];
//---------------------------------------
uchar code disstr[]="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显示内容自己可以任意定义,注意只能是大些字母和数字
//---------------------------------------
#define wei XBYTE[0xa000]
sbit dat=P1^1;
sbit clk=P1^0;
sbit ls0=P2^4;
sbit ls1=P2^5;
sbit ls2=P2^6;
sbit ls3=P2^7;
//---------------------------------------
//用74LS164来输出一个8位的数据,
//点亮相应的LED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每一位的输出
                clk=1;                 //每一次上升沿,输出一位数据
                num>>=1;            //右移位赋值 ,以供下一位的输出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Num_Index=0; //从0 开始显示
        TMOD=0x01; //T0 方式0
        TH0=(65536-2000)/256; //2ms 定时
        TL0=(65536-2000)%256;
        IE=0x82;
        key=0;
        xi=0;
        yi=0;
        TR0=1; //启动T0
        len=strlen(disstr);
        while(1);
}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显示控制
//---------------------------------------
void LED_Screen_Display()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65536-2000)/256; //2ms 定时
        TL0=(65536-2000)%256;
        if(i==0)
        {
                if(disstr[Num_Index]>='A')disnum=disstr[Num_Index]-'A'+10;           //求显示字符在字库中的位置
                else disnum=disstr[Num_Index]-'0';
                if(disstr[Num_Index+1]>='A')disnum1=disstr[Num_Index+1]-'A'+10; //连续取两个赋给缓冲器,便于滚动显示
                else disnum1=disstr[Num_Index+1]-'0';
                for(m=0;m<8;m++)buffer[m]=Table_of_Digits[disnum][m];           //给显示缓冲区赋值
                for(m=0;m<8;m++)buffer[m+8]=Table_of_Digits[disnum1][m];
        }
        P0=0xff;
        P2=0xa0;
        P0=~buffer[i+n];
        P2=0x00;
        sendbyte(xdat[n]);
        if(++n==8) n=0; //每屏一个数字由8 个字节构成
        if(++t>=60) //每个数字刷新显示一段时间
        {
                i++;i%=8;
                t=0;
                if(i==0)
                {
                        Num_Index++;
                        if(Num_Index>=(len-1))Num_Index=0;  //显示下一个数字
                }
        }
}

网友B:
如果不外加其他芯片,只能使用STC89C52和按键,该怎样做小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