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单相正弦波的逆变器设计,求建议指导

楼主(2018-11-30):
有没有大神会做这种的??或者给个建议指导下下。嘤嘤嘤

网友A:
这种电路一般是干扰比较大的,你想用STC这种单片机基本上是不行的了,我是很少看到在这种电路中有用到单片机来控制的,单片机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的。
如果是一定要用,最多也是显示的ADC之类,你想在控制这一块用单片机的话,电路的性能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所以,就算是现在已经有两毛一片的OTP单片机,但电源IC依然盛行。

网友B(2019-03-08):
前面半桥升压用555与CD4013组合,后面全桥输出与显示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