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18-11-30):
...... 略
          COUNT  EQU 30H ;字数计数
...... 略
;******* 显示 ----
       MOV P0,#80H                ;第一行第1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        ;显示 A:      B:
       MOV COUNT,#10H           ;显示16个字符。
           LCALL QUSHU

       MOV P0,#82H                ;第一行第3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1       ;显示 --
       MOV COUNT,#2H            ;显示2个字符。
           LCALL QUSHU

       MOV P0,#86H                 ;第一行第7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2       ;显示 OK
       MOV COUNT,#2H           ;显示2个字符。
           LCALL QUSHU

       MOV P0,#88H                ;第三行第1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DPTR,#TAB0        ;显示 **********
       MOV COUNT,#16H           ;显示16个字符。
           LCALL QUSHU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AJMP $
显示的结果如下图,为什么红色命令定位第3行,显示还是在第一行起呢?

楼主:
12864汉字显示地址是这样的:
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网友A:
显示的地址应该是:
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楼主:
自己研究了几天终于发现原来把16进制输入成10进制了,MOV COUNT,#10H           ;显示16个字符。应该是:MOV COUNT,#0AH           ;显示10个字符。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