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8BYJ-48步进电机控制器仿真+代码

楼主(2018-11-30):
#include  "macr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un;
uchar  buf_Direction;                  //?????????
uint  set_speed;                          //?????????
uchar step_motor_loop[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28byj-48电机时序

//uchar step_motor_loop[4]={0x09,0x06,0x03,0x0c};//42步进时序

uchar step_index;

#define CST_STEP_MOTOR_Z      10                                  //??
#define CST_STEP_MOTOR_F       20                                  //??
#define CST_STEP_MOTOR_ST     0                            //?
#define     fosc_12MHz                  12
#define     fosc_24MHz                  24
#define     fosc_setting                 fosc_12MHz
//????1
#define CST_TIME_MS    200
#define CST_TH0          (65536-CST_TIME_MS*fosc_setting/fosc_12MHz)/256
#define CST_TL0          (65536-CST_TIME_MS*fosc_setting/fosc_12MHz)%256
uchar buf_SpeedString[]="    ";

//void iniLCD(void);
//void list_write_HZ_Str( int x1,int y1,  uchar *point ) ;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 x>0; x--)
                for(y=110; y>0; y--)
                {
                        ;//??1ms
                }
}
void step_motor_driver(void)
{
static uint speed_delay=0;

speed_delay++;
if(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Z)
   {
   P0=step_motor_loop[step_index];
   if(speed_delay >=set_speed )
     {
      speed_delay =0;
      step_index--;
      if(step_index <=0)
             step_index =7;
//=================================================转1圈
                        un++;
                        if(un>=3600)
                        {
                                un=0;
                                step_index=3;
                                buf_Direction=0;

                        }
                        //=================================================
          }

   }
else if(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F)
   {

   P0=step_motor_loop[step_index];
   if(speed_delay >=set_speed)
     {
      speed_delay =0;
      step_index++;                                                   //??7,????
      if(step_index >7)
             step_index =0;
                        //=================================================转1圈
                        un++;
                        if(un>=4100)
                        {
                                un=0;
                                step_index=3;
                                buf_Direction=0;

                        }
                        //============================================
          }
        }
else
    {
      speed_delay =0;
                                un=0;
                                step_index=3;
      P0=0x00;
    }

}

//*********************************************************
//******************??????****************************
//************************************************************
void key_Scan (void)
{
static uchar key_loose=0;
uchar temp=0;

  P1=0XFF;
temp=P1&0xFF;
if(key_loose >0)
  {
  if(temp==0xFF)
     key_loose=0;
  return;
  }
else if(temp !=0xFF)
  {
  key_loose=10;
  temp=P1&0xFF;
  switch(temp)
         {
          case 0xFE: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Z;
                      //  list_write_HZ_Str(6,20,"??");
                        // caluate();

                          break;

          case 0xFD: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F;
                         // list_write_HZ_Str(6,20,"??");
                           // caluate();
                          break;
           case 0xFB: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ST;
                         // list_write_HZ_Str(6,20,"??");
                //          list_write_HZ_Str(6,60,"     ");
                          break;
          case 0xEF:
                        if(buf_Direction !=CST_STEP_MOTOR_ST)
                                     {
                                          if(set_speed <100)
                                             set_speed +=5;;      //??
                                             // caluate();
                                         }

                                        break;
          case 0xF7:
                       if(buf_Direction !=CST_STEP_MOTOR_ST)
                                     {
                                          if(set_speed >2)
                                             set_speed -=5;      //??
                                           // caluat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isr_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CST_TH0;
TL0=CST_TL0;

step_motor_driver();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CON=0x00;
TMOD=0x00;
TL0=0x00;
TH0=0x00;
TCON=0x00;
// Timer 0 C/T=0,??????
//Timer 0 M1,M0=0,1 .work  mode 1 www.gdzs.si.gov.cn
TMOD=0x01; //GATE=0,??????TR0 ?????0 ?C/T=0,??????
TH0=CST_TH0;
TL0=CST_TL0;
TF0=0;//clear 0. count over flag.
TR0=1;// enable TIMER0 ,start count
ET0=1; //enable accept interrupt

}

//***********************?***?****?********?********************
void main(void)
{
   P2=0xff;
   P1=0xff;
   P0=0Xff;
   init_timer0();
   //iniLCD();                                      //??? LCD

   buf_Direction=CST_STEP_MOTOR_ST;
   set_speed=30;
   step_index=3;
   EA=1;                                               //???
   while(1)
     {
     key_Scan();
   }
}

网友A:
尴尬,你的版本太高了

网友B(2020-12-23):
P1端口不用上拉电阻,好像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C:
P1口接的电阻不是上拉,是稳定工作点的,阻值最好在4.7K到1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