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或者stm32,对直流电机进行驱动并实现调速功能

楼主(2018-11-30):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电机要有编码器速度反馈,要能产生电压可变驱动,一般用脉宽调制(pwm),就可以根据要求的转速及反馈回来的转速进行控制了。

网友B:
用PWM控制啊

网友C:
利用pwm进行调速,如果需要反馈的话需要加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