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超声波避障问题,小车没反应为什么呀,求大佬

楼主(2018-12-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ft_moto_pwm  =P1^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Right_moto_pwm =P1^5;           //接驱动模块ENB
sbit P21=P1^0; //接电机IN1
sbit P22=P1^1; //接电机IN2
sbit P23=P1^2; //接电机IN3
sbit P24=P1^3; //接电机IN4

sbit EchoPin=P3^6; //超声波管脚定义
sbit TrigPin=P3^7;

u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char pwm_val_right =0;//变量定义
uchar push_val_left =0;//左电机占空比N/10
uchar push_val_right=0;//右电机占空比N/10
uint  distance;
uint  count;
void delayus(uint i)  //延时秒函数
{
        while(i--);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1;
         P22=0;
         P23=1;
         P24=0;
}
/*********************************************************/
void  stop(void)        //停止函数
{

         P21=1;
         P22=1;
         P23=1;
         P24=1;
}

/************************************************************************/
void  left()//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0;
         P22=1;
         P23=1;
         P24=0;
}
/************************************************************************/
void  right()//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1;
         P22=0;
         P23=0;
         P24=1;
}
/************************************************************************/
void  spin_right()//原地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1;
         P22=0;
         P23=0;
         P24=1;
}
/************************************************************************/
void  spin_left()//原地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0;
         P22=1;
         P23=1;
         P24=0;
}
/************************************************************************/
void  back()//后退函数
{
     push_val_lef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3;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21=0;
         P22=1;
         P23=0;
         P24=1;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800)/256;          //1MS定时
         TL0=(65536-800)%256;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count++;
          TH1=(65536-100)/256; //100us
      TL1=(65536-100)%256;

}

void ultrasonic_trigger()
        {
                TrigPin=1;
                delayus(15);
                TrigPin=0;
        }

int measure_Distance()
{
        uint distance;
        uchar l;
        uint h,y;
        ultrasonic_trigger();
        while(!EchoPin);             //触发超声波测距后,等待电平变为高电平,计时开始
        TR1=1;
        while(EchoPin);                          //超声波回波后,等待电平变成低电平,计时结束
        TR1=0;
        l=TL1;
        h=TH1;
        y=(h<<8)+1;
        y=y-0xfce0;                    //us部分         fc66
        distance=y+100*count;          //计算总时间,us部分+计时器计数的次数(每次100us)
        TL1=0xe0;                                  //66
        TH1=0xfc;
        distance=distance/58;            //换算公式:us/58=cm   即0.017us=cm
        TrigPin=0;
        count=0;
        return distance;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800)/256;
        TL0=(66536-800)%256;
        EA=1;
        ET0=1;
        TR0=1;
        TMOD|=0x10;                                   //定时器1工作方式
        TH1=(65536-800)/256;         //1ms定时,装入初值
        TL1=(66536-800)%256;
        ET1=1;                                      //允许T1中断
        TrigPin=0;                                   //初始化超声波管脚
        while(1)
                {
                        measure_Distance();
                        delayus(100);
                        if(distance>35)
                                {
                                        run();
                                }
                        else if(distance>=25&&distance<=35)
                                {
                                        run();
                                }
                        else if(distance<25)
                                {
                                        spin_right();
                                        stop();
                                        delayus(100);
                                        measure_Distance();
                                        delayus(100);
                                        if (distance>=25)
                                                {
                                                        run();
                                                }
                                        else if (distance<25)
                                                {
                                                        spin_left();
                                                        stop();
                                                        delayus(100);
                                                        if (distance>=25)
                                                                {
                                                                        run();
                                                                }
                                                        else if(distance<25)
                                                                {
                                                                        spin_left();
                                                                        stop();
                                                                        delayus(100);
                                                                }
                                                }
                                }
                }
}

网友A:
那就试一试其他的

网友B:
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先把超声波测得的距离串口打印出来,看下超声波测距有没有问题,再看小车的运动有没有问题,再调试逻辑

网友C:
先把距离显示出来,验证逻辑对不对,看看符不符合实际需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