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的初学问题,如何解决LISA4827.SDF报错?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报错

网友A(2018-12-01):
文件格式有问题   就是你存储路径问题

网友B:
此电脑--》属性--》高级属性--》环境变量--》用户变量,找到Temp和Tmp,然后把它们的路径更改为根目录下的一个新路径,之后再在更改之后的文件夹路径里创建一个Temp文件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