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最全快捷键

楼主(2018-12-01):
一:常用功能键

  F1: 获取帮助
  F2: 实现作图窗和文本窗口的切换
  F3: 控制是否实现对象自动捕捉
  F4: 数字化仪控制
  F5: 等轴测平面切换
  F6: 控制状态行上坐标的显示方式
  F7: 栅格显示模式控制
  F8: 正交模式控制
  F9: 栅格捕捉模式控制
  F10: 极轴模式控制
  F11: 对象追踪模式控制
  (用ALT+字母可快速选择命令,这种方法可快捷操作大多数软件。)

二常用CTRL,ALT快捷键

  ALT+TK 如快速选择
  ALT+NL 线性标注 ALT+VV4 快速创建四个视口
  ALT+MUP提取轮廓
  Ctrl+B: 栅格捕捉模式控制(F9)
  Ctrl+C: 将选择的对象复制到剪切板上
  Ctrl+F: 控制是否实现对象自动捕捉(F3)
  Ctrl+G: 栅格显示模式控制(F7)
  Ctrl+J: 重复执行上一步命令
  Ctrl+K: 超级链接
  Ctrl+N: 新建图形文件
  Ctrl+M: 打开选项对话框
  Ctrl+O:打开图象文件
  Ctrl+P:打开打印对说框
  Ctrl+S:保存文件
  Ctrl+U:极轴模式控制(F10)
  Ctrl+v:粘贴剪贴板上的内容
  Ctrl+W:对象追 踪式控制(F11)
  Ctrl+X:剪切所选择的内容
  Ctrl+Y:重做
  Ctrl+Z:取消前一步的操作
  Ctrl+1:打开特性对话框
  Ctrl+2:打开图象资源管理器
  Ctrl+3:打开工具选项板
  Ctrl+6:打开图象数据原子
  Ctrl+8或QC:快速计算器
尺寸标注

  DRA:半径标注
  DDI:直径标注
  DAL:对齐标注
  DAN:角度标注
  END:捕捉到端点
  MID:捕捉到中点
  INT:捕捉到交点
  CEN:捕捉到圆心
  QUA:捕捉到象限点
  TAN:捕捉到切点
  PER:捕捉到垂足
  NOD:捕捉到节点
  NEA:捕捉到最近点
  AA:测量区域和周长(area)
  ID:指定坐标
  LI:指定集体(个体)的坐标
  AL:对齐(align)
  AR: 阵列(array)
  AP:加载*lsp程系
  AV:打开视图对话框(dsviewer)
  SE:打开对象自动捕捉对话框
  ST:打开字体设置对话框(style)
  SO:绘制二围面( 2d solid)
  SP:拼音的校核(spell)
  SC:缩放比例 (scale)
  SN:栅格捕捉模式设置(snap)
  DT:文本的设置(dtext)
  DI: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OI:插入外部对象
  RE:更新显示
  RO:旋转
  LE:引线标注
  ST:单行文本输入
  La:图层管理器
绘图命令

  A:绘圆弧
  B:定义块
  C:画圆
  D:尺寸资源管理器
  E:删除
  F:倒圆角
  G:对相组合
  H:填充
  I:插入
  J:对接
  S:拉伸
  T:多行文本输入
  W:定义块并保存到硬盘中
  L:直线
  M:移动
  X:炸开
  V:设置当前坐标
  U:恢复上一次操做
  O:偏移
  P:移动
  Z:缩放
  以下包括3ds max快捷键
  显示降级适配(开关) O】
  适应透视图格点 Shift】+【Ctrl】+【A】
  排列 Alt】+【A】
  角度捕捉(开关) A】
  动画模式 (开关) N】
  改变到后视图 K】
  背景锁定(开关) Alt】+【Ctrl】+【B】
  前一时间单位 .】
  下一时间单位 【,】
  改变到上(Top)视图 【T】
  改变到底(Bottom)视图 【B】
  改变到相机(Camera)视图 【C】
  改变到前(Front)视图 【F】
  改变到等大的用户(User)视图 【U】
  改变到右(Right)视图 【R】
  改变到透视(Perspective)图 【P】
  循环改变选择方式 Ctrl】+【F】
  默认灯光(开关) Ctrl】+【L】
  删除物体 DEL】
  当前视图暂时失效 D】
  是否显示几何体内框(开关) Ctrl】+【E】
  显示第一个工具条 Alt】+【1】
  专家模式棿佑(开关) Ctrl】+【X】
  暂存(Hold)场景 【Alt】+【Ctrl】+【H】
  取回(Fetch)场景 【Alt】+【Ctrl】+【F】
  冻结所选物体 6】
  跳到最后一帧 END】
  跳到第一帧 HOME】
  显示/隐藏相机(Cameras) 【Shift】+【C】
  显示/隐藏几何体(Geometry) 【Shift】+【O】
  显示/隐藏网格(Grids) 【G】
  显示/隐藏帮助(Helpers)物体 【Shift】+【H】
  显示/隐藏光源(Lights) 【Shift】+【L】
  显示/隐藏粒子系统(Particle Systems) 【Shift】+【P】
  显示/隐藏空间扭曲(Space Warps)物体 【Shift】+【W】
  锁定用户界面(开关) Alt】+【0】
  匹配到相机(Camera)视图 【Ctrl】+【C】
  材质(Material)编辑器【M】
  最大化当前视图 (开关) W】
  脚本编辑器 F11】
  新的场景 Ctrl】+【N】
  法线(Normal)对齐 【Alt】+【N】
  向下轻推网格小键盘【-】
  向上轻推网格小键盘【+】
  NURBS表面显示方式【Alt】+【L】或【Ctrl】+【4】
  NURBS调整方格1 【Ctrl】+【1】
  NURBS调整方格2 【Ctrl】+【2】
  NURBS调整方格3 【Ctrl】+【3】
  偏移捕捉 Alt】+【Ctrl】+【空格】
  打开一个MAX文件 【Ctrl】+【O】
  平移视图 Ctrl】+【P】
  交互式平移视图 I】
  放置高光(Highlight) 【Ctrl】+【H】
  播放/停止动画 【/】
  快速(Quick)渲染 【Shift】+【Q】
  回到上一场景*作 【Ctrl】+【A】
  回到上一视图*作 【Shift】+【A】
  撤消场景*作 【Ctrl】+【Z】
  撤消视图*作 【Shift】+【Z】
  刷新所有视图 1】
  用前一次的参数进行渲染 Shift】+【E】或【F9】
  渲染配置 Shift】+【R】或【F10】
  在xy/yz/zx锁定中循环改变 【F8】
  约束到X轴 【F5】
  约束到Y轴 【F6】
  约束到Z轴 【F7】
  旋转(Rotate)视图模式 【Ctrl】+【R】或【V】
  保存(Save)文件 【Ctrl】+【S】
  透明显示所选物体(开关) Alt】+【X】
  选择父物体 PageUp】
  选择子物体 PageDown】
  根据名称选择物体 H】
  选择锁定(开关) 【空格】
  减淡所选物体的面(开关) F2】
  显示所有视图网格(Grids)(开关) 【Shift】+【G】
  显示/隐藏命令面板 【3】
  显示/隐藏浮动工具条 【4】
  显示最后一次渲染的图画 Ctrl】+【I】
  显示/隐藏主要工具栏【Alt】+【6】
  显示/隐藏安全框 【Shift】+【F】
  *显示/隐藏所选物体的支架 【J】
  显示/隐藏工具条 【Y】/【2】
  百分比(Percent)捕捉(开关) 【Shift】+【Ctrl】+【P】
  打开/关闭捕捉(Snap) 【S】
  循环通过捕捉点 Alt】+【空格】
  声音(开关) \】
  间隔放置物体 Shift】+【I】
  改变到光线视图 Shift】+【4】
  循环改变子物体层级 Ins】
  子物体选择(开关) Ctrl】+【B】
  帖图材质(Texture)修正 【Ctrl】+【T】
  加大动态坐标 +】
  减小动态坐标 -】
  激活动态坐标(开关) X】
  精确输入转变量 F12】
  全部解冻 7】
  根据名字显示隐藏的物体 5】
  刷新背景图像(Background) 【Alt】+【Shift】+【Ctrl】+【B】
  显示几何体外框(开关) F4】
  视图背景(Background) 【Alt】+【B】
  用方框(Box)快显几何体(开关) 【Shift】+【B】
  打开虚拟现实 数字键盘【1】
  虚拟视图向下移动 数字键盘【2】
  虚拟视图向左移动 数字键盘【4】
  虚拟视图向右移动 数字键盘【6】
  虚拟视图向中移动 数字键盘【8】
  虚拟视图放大 数字键盘【7】
  虚拟视图缩小 数字键盘【9】
  实色显示场景中的几何体(开关) F3】
  全部视图显示所有物体 Shift】+【Ctrl】+【Z】
  *视窗缩放到选择物体范围(Extents) 【E】
  缩放范围 Alt】+【Ctrl】+【Z】
  视窗放大两倍 Shift】+数字键盘【+】
  放大镜工具 Z】
  视窗缩小两倍 Shift】+数字键盘【-】
  根据框选进行放大 Ctrl】+【w】
  视窗交互式放大 [】
  视窗交互式缩小 ]】
  轨迹视图
  加入(Add)关键帧 【A】
  前一时间单位 <;】
  下一时间单位 >;】
  编辑(Edit)关键帧模式 【E】
  编辑区域模式 F3】
  编辑时间模式 F2】
  展开对象(Object)切换 【O】
  展开轨迹(Track)切换 【T】
  函数(Function)曲线模式 【F5】或【F】
  锁定所选物体 【空格】
  向上移动高亮显示 ↓】
  向下移动高亮显示 ↑】
  向左轻移关键帧 ←】
  向右轻移关键帧 →】
  位置区域模式 F4】
  回到上一场景*作 【Ctrl】+【A】
  撤消场景*作 【Ctrl】+【Z】
  用前一次的配置进行渲染 F9】
  渲染配置 F10】
  向下收拢 Ctrl】+【↓】
  向上收拢 Ctrl】+【↑】
  材质编辑器
  用前一次的配置进行渲染 F9】
  渲染配置 F10】
  撤消场景*作 【Ctrl】+【Z】
  示意(Schematic)视图
  下一时间单位 >;】
  前一时间单位 <;】
  回到上一场景*作 【Ctrl】+【A】
  撤消场景*作 【Ctrl】+【Z】
  Active Shade
  绘制(Draw)区域 【D】
  渲染(Render) 【R】
  锁定工具栏(泊坞窗) 【空格】
  视频编辑
  加入过滤器(Filter)项目 【Ctrl】+【F】
  加入输入(Input)项目 【Ctrl】+【I】
  加入图层(Layer)项目 【Ctrl】+【L】
  加入输出(Output)项目 【Ctrl】+【O】
  加入(Add)新的项目 【Ctrl】+【A】
  加入场景(Scene)事件 【Ctrl】+【s】
  编辑(Edit)当前事件 【Ctrl】+【E】
  执行(Run)序列 【Ctrl】+【R】
  新(New)的序列 【Ctrl】+【N】
  撤消场景*作 【Ctrl】+【Z】
  NURBS编辑
  CV 约束法线(Normal)移动 【Alt】+【N】
  CV 约束到U向移动 【Alt】+【U】
  CV 约束到V向移动 【Alt】+【V】
  显示曲线(Curves) 【Shift】+【Ctrl】+【C】
  显示控制点(Dependents) 【Ctrl】+【D】
  显示格子(Lattices) 【Ctrl】+【L】
  NURBS面显示方式切换【Alt】+【L】
  显示表面(Surfaces) 【Shift】+【Ctrl】+【s】
  显示工具箱(Toolbox) 【Ctrl】+【T】
  显示表面整齐(Trims) 【Shift】+【Ctrl】+【T】
  根据名字选择本物体的子层级 Ctrl】+【H】
  锁定2D 所选物体 【空格】
  选择U向的下一点 【Ctrl】+【→】
  选择V向的下一点 【Ctrl】+【↑】
  选择U向的前一点 【Ctrl】+【←】
  选择V向的前一点 【Ctrl】+【↓】
  根据名字选择子物体 H】
  柔软所选物体 Ctrl】+【s】
  转换到Curve CV 层级 【Alt】+【Shift】+【Z】
  转换到Curve 层级 【Alt】+【Shift】+【C】
  转换到Imports 层级 【Alt】+【Shift】+【I】
  转换到Point 层级 【Alt】+【Shift】+【P】
  转换到Surface CV 层级 【Alt】+【Shift】+【V】
  转换到Surface 层级 【Alt】+【Shift】+【S】
  转换到上一层级 Alt】+【Shift】+【T】
  转换降级 Ctrl】+【X】
  FFD
  转换到控制点(Control Point)层级 【Alt】+【Shift】+【C】
  到格点(Lattice)层级 【Alt】+【Shift】+【L】
  到设置体积(Volume)层级 【Alt】+【Shift】+【S】
  转换到上层级 Alt】+【Shift】+【T】
  打开的UVW贴图
  进入编辑(Edit)UVW模式 【Ctrl】+【E】
  调用*.uvw文件 【Alt】+【Shift】+【Ctrl】+【L】
  保存UVW为*.uvw格式的文件 【Alt】+【Shift】+【Ctrl】+【S】
  打断(Break)选择点 【Ctrl】+【B】
  分离(Detach)边界点 【Ctrl】+【D】
  过滤选择面 Ctrl】+【空格】
  水平翻转 Alt】+【Shift】+【Ctrl】+【B】
  垂直(Vertical)翻转 【Alt】+【Shift】+【Ctrl】+【V】
  冻结(Freeze)所选材质点 【Ctrl】+【F】
  隐藏(Hide)所选材质点 【Ctrl】+【H】
  全部解冻(unFreeze) 【Alt】+【F】
  全部取消隐藏(unHide) 【Alt】+【H】
  从堆栈中获取面选集 Alt】+【Shift】+【Ctrl】+【F】
  从面获取选集 Alt】+【Shift】+【Ctrl】+【V】
  锁定所选顶点 【空格】
  水平镜象 Alt】+【Shift】+【Ctrl】+【N】
  垂直镜象 Alt】+【Shift】+【Ctrl】+【M】
  水平移动 Alt】+【Shift】+【Ctrl】+【J】
  垂直移动 Alt】+【Shift】+【Ctrl】+【K】
  平移视图 Ctrl】+【P】
  象素捕捉 S】
  平面贴图面/重设UVW 【Alt】+【Shift】+【Ctrl】+【R】
  水平缩放 Alt】+【Shift】+【Ctrl】+【I】
  垂直缩放 Alt】+【Shift】+【Ctrl】+【O】
  移动材质点 Q】
  旋转材质点 W】
  等比例缩放材质点 E】
  焊接(Weld)所选的材质点 【Alt】+【Ctrl】+【W】
  焊接(Weld)到目标材质点 【Ctrl】+【W】
  Unwrap的选项(Options) 【Ctrl】+【O】
  更新贴图(Map) 【Alt】+【Shift】+【Ctrl】+【M】
  将Unwrap视图扩展到全部显示 【Alt】+【Ctrl】+【Z】
  框选放大Unwrap视图 【Ctrl】+【Z】
  将Unwrap视图扩展到所选材质点的大小 【Alt】+【Shift】+【Ctrl】+【Z】
  缩放到Gizmo大小 【Shift】+【空格】
  缩放(Zoom)工具 【Z】
  反应堆(Reactor)
  建立(Create)反应(Reaction) 【Alt】+【Ctrl】+【C】
  删除(Delete)反应(Reaction) 【Alt】+【Ctrl】+【D】
  编辑状态(State)切换 【Alt】+【Ctrl】+【s】
  设置最大影响(Influence) 【Ctrl】+【I】
  设置最小影响(Influence) 【Alt】+【I】
  设置影响值(Value) 【Alt】+【Ctrl】+【V】
  ActiveShade (Scanline)
  初始化 P】
  更新 U】
  宏编辑器
  累积计数器 Q】
  复制 co】
  VBA宏命令【Alt】+【F8】
  Visual Basic编辑器 【ALT+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