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keil程序中val=2.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01):
请问val=数字  在keil中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定义小车向前其中一个驱动是p0^1,p0^3为1,p0^2,p0^4为0,即1,3为高平,24为低平,那么写程序的时候如何定义高平为1,低平为0?

网友A:
P0^1这些应该是io口吧,而且向前的话应该是控制电机,那就给io口直接输出所要的电平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这样可以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P0.1=1;
P0.2=0;
P0.3=1;
P0.4=0;

网友C:
用宏定义直接进行定义就可以:比如:
#define LOCK_ON                  PORTC&=~(1<<PC3)
#define LOCK_OFF                  PORTC|=(1<<PC3)

网友D:
第一个问题,首先要看你的val定义的含义是什么,c语言中规定val等于某个数字意思是把这个数赋值给val。
第二个问题,51单片机默认1为高电平,0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