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数码管前4位以0.1秒速度从0-F循环显示?

楼主(2018-12-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_k1=P3^1;
sbit key_k2=P3^0;
sbit key_k3=P3^2;
sbit key_k4=P3^3;
uchar i,count;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LSA=1;LSB=1;LSC=0;
  LSA=0;LSB=1;LSC=0;
  LSA=1;LSB=0;LSC=0;
  LSA=0;LSB=0;LSC=0;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TR0=0;//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count++;
         }
         if(count==2)
         {
         count=0;
         i++;
         if(i>15)
         i=0;
         P0=smgduan[i];
         }
if(key_k1==0)
    {
      delayms(5);
      if(key_k1==0)
       {
        TR0=1;          //启动定时器0
               }
      while(!key_k1);
                    }
if(key_k2==0)
    {
     delayms(5);
     if(key_k2==0)
    {
      TR0=0;    //停止定时器0
     }
       while(!key_k2);
     }
         }
           }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数码管前四位 ?  前四位怎么接的  接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0.1 S 的速度 ! 看了半天 我是看不清  0.5 S 的你看看吧
第三个问题: 数码管还要做其他用途吗 ?

0.5 S 循环 0 - F   定时器 0  启动 - P32     停止 -  P3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SD=P2^5;

sbit key_k1=P3^1;
sbit key_k2=P3^0;
sbit key_k3=P3^2;
sbit key_k4=P3^3;

unsigned int time_ms = 0;
unsigned int time_s  = 0;

uchar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_All(unsigned char val);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val)        ;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1;
        TH0=0xfc;
        TL0=0x18;  // 1ms
        TF0 = 0;
        TR0=1;//启动定时器0
        ET0=1;

        IT0=1;
        EX0=1;
        IT1=1;
        EX1=1;

        EA=1;

        while(1)
                        {
                         Display( time_s );                //扫描模式
//                         Display_All(time_s);//直接赋值
                        }
}
void Display_All(unsigned char val)
{
        P0=smgduan[val];
        LSA=0;LSB=0;LSC=0;LSD=0;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val)
{
        P0=smgduan[val];
        LSA=0;
        delayms(1);
        P0=0x00;
        LSA=1;
        P0=smgduan[val];
        LSB=0;
        delayms(1);
        P0=0x00;
        LSB=1;

        P0=smgduan[val];
        LSC=0;
        delayms(1);
        P0=0x00;
        LSC=1;

        P0=smgduan[val];
        LSD=0;
        delayms(1);
        P0=0x00;
        LSD=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if( ++time_ms >= 500) // 0.5 s
        {
                time_ms = 0;
                if(++time_s  >= 16)time_s = 0;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ms(5);
        if(key_k3==0)
        {
                TR0=1;          //启动定时器0
        }
        while(!key_k1);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delayms(5);
        if(key_k4==0)
        {
                TR0=0;    //停止定时器0
        }
        while(!key_k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数码管前四位 ?  前四位怎么接的  接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0.1 S 的速度 ! 看了半天 我是看 ...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想实现的是让数码管后4位以0.1秒的速度从0-F循环,要求利用定时器实现定时,当按下独立键盘K1时数码管停止跑数,当松开K1时数码管继续跑数,我写的程序里数码管显示那一块不知道怎么写,求大神帮我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_k1=P3^1;
sbit key_k2=P3^0;
sbit key_k3=P3^2;
sbit key_k4=P3^3;
uchar i,count;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P0=0x00;
P0=smgduan;
  LSA=0;LSB=0;LSC=0;
  delayms(5);

   P0=0x00;
   P0=smgduan;
  LSA=1;LSB=0;LSC=0;
   delayms(5);

   P0=0x00;
   P0=smgduan;
  LSA=0;LSB=1;LSC=0;
   delayms(5);

   P0=0x00;
   P0=smgduan;
  LSA=1;LSB=1;LSC=0;
   delayms(5);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TR0=0;//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count++;
         }
         if(count==2)
         {
         count=0;
         i++;
         if(i>15)
         i=0;
         }
if(key_k1==0)
    {
      delayms(5);
      if(key_k1==0)
       {
        TR0=1;          //启动定时器0
               }
      while(!key_k1);
                    }
if(key_k2==0)
    {
     delayms(5);
     if(key_k2==0)
    {
      TR0=0;    //停止定时器0
     }
       while(!key_k2);
     }
         }
           }
我用的时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B:
老师给你的思考题,你不加思考的问老师,只能告诉你,1.学会显示数码管的第一位,同理学会第N位。2.学会显示一个十六进制数据,取模软件可用。3.学会定时器,0.1秒的定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想实现的是让数码管后4位以0.1秒的速度从0-F循环,要求利用定时器实现定时,当按下 ...

显示程序我感觉上面写上挺清楚了,把你的原理图发过来吧,看了好久没看懂你的意思,前四位和后四位有什么区别?还是第四位?你有几个数码管?怎么接的?后四位显示 0 - f  前面显示什么 ?LSA  LSB  LSC  都是什么,三根线控制四位的数码管吗 ?后面是 74595 ,138 ……?
P0=smgduan[0] ———— 0
P0=smgduan[1] ———— 1
P0=smgduan[2] ———— 2
.
.
.
P0=smgduan[10] ———— A
P0=smgduan[11] ———— b
P0=smgduan[12] ———— C
P0=smgduan[13] ———— d
P0=smgduan[14] ———— E
P0=smgduan[15] ———— 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程序我感觉上面写上挺清楚了,把你的原理图发过来吧,看了好久没看懂你的意思,前四位和后四位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