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moving的单片机小程序与英文说明

楼主(2018-12-01):
Instructions for the experiment on data moving

  • Experiment Objectives

The main objective of in-class lab 2 is to achieve data moving on the appropriat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with the specific objective as follow:

  •    Be able to use the different addressing mode, including immediate, register, direct, indirect, register indexed etc., to accomplish the required tasks.
  • Main Experiment Apparatus
  • Software platform:

This experiment could be implemented by using simulation software Keil μvision and burning software PZISP which are stored in the optical accompanied with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toolkit.

  • Hardware platform:
  •    PRECHIN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toolkit as shown below, including the main board (HC6800EM3-V3.0) and other accessories:

  •    Seven-segment display (SSD)

The SSD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toolkit adopts common anode configuration with the circuit shown below.

  • Experiment Tasks and Requirements

Each student shoul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ask independently in class:

  •    Write a program to display your own student matriculation number on the seven-segment display (SSD) sequentially.

Reference steps:

  •    Connect the SSD (JP3) with port 0 (P0) with wire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    Create a project in Keil uvision IDE
  •    Add the assembly code “DataMoving.asm” into the project
  •    Write the program in the section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    Store your student matriculation number in RAM address starting from 40H using immediate addressing mode.
  •    Copy each digit of the matriculation number stored in RAM using register indirect addressing mode to register A.
  •    Fetch the corresponding hexadecimal encoding stored in ROM using register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and store it in register A.
  •    Copy the fetched hexadecimal encoding to port 0 (P0).
  •    After copying a number to P0, add an instruction “AJMP DELAY” below to pause for a moment so that we can check the result on SSD clearly.
  • Grading
  • Performance in-class (70%);
  • Lab report (30 %);

        ORG         0000H            ;程序从此地址开始运行
        LJMP         MAIN            ;跳转到 MAIN 程序处

        ORG         030H            ;MAIN 从030H处开始
MAIN:
;*************Add your code below*************************************
        MOV                40H,#02H
        MOV                41H,#00H
        MOV                42H,#01H
        MOV                43H,#06H
        MOV                44H,#01H
        MOV                45H,#04H
        MOV                46H,#01H
        MOV                47H,#04H
        MOV                48H,#01H
        MOV                49H,#01H
        MOV                4AH,#02H
        MOV                4BH,#02H
        MOV                4CH,#02H        ;在40H-4CH里面存入2016141411222学号
        MOV                DPTR,#TAB
        MOV                R0,#40H                ;R0=40H
        MOV                A,@R0                ;A=02H
        MOVC        A,@A+DPTR        ;A=0A4H
        MOV                P0,A                ;2
        INC                R0                        ;R0=41H
        LCALL        DELAY                ;延时
        MOV                A,@R0                ;A=00H
        MOVC        A,@A+DPTR        ;A=0C0H
        MOV                P0,A                ;0
        INC                R0                        ;R0=42H
        LCALL        DELAY
        MOV                A,@R0                ;A=01H
        MOVC        A,@A+DPTR        ;A=0F9H
        MOV                P0,A                ;1
        INC                R0                        ;R0=43H
        LCALL        DELAY
        MOV                A,@R0                ;A=06H
        MOVC        A,@A+DPTR        ;A=82H
        MOV                P0,A                ;6
        INC                R0                        ;R0=44H
        LCALL        DELAY
        MOV                A,@R0                ;A=01H
        MOVC        A,@A+DPTR        ;A=0F9H
        MOV                P0,A                ;1
        INC                R0                        ;R0=45H
        LCALL        DELAY
        MOV                A,@R0                ;A=04H
        MOVC        A,@A+DPTR        ;A=99H
        MOV                P0,A                ;4
        INC                R0                        ;R0=46H
        LCALL        DELAY
        MOV                A,@R0                ;A=01H
        MOVC        A,@A+DPTR        ;A=0F9H
        MOV                P0,A                ;1
        INC                R0                        ;R0=47H
        LCALL        DELAY
        MOV                A,@R0                ;A=04H
        MOVC        A,@A+DPTR        ;A=99H
        MOV                P0,A                ;4
        INC                R0                        ;R0=48H
        LCALL        DELAY
        MOV                A,@R0                ;A=01H
        MOVC        A,@A+DPTR        ;A=0F9H
        MOV                P0,A                ;1
        INC                R0                        ;R0=49H
        LCALL        DELAY
        MOV                A,@R0                ;A=01H
        MOVC        A,@A+DPTR        ;A=0F9H
        MOV                P0,A                ;1
        INC                R0                        ;R0=4AH
        LCALL        DELAY
        MOV                A,@R0                ;A=02H
        MOVC        A,@A+DPTR        ;A=0A4H
        MOV                P0,A                ;2
        INC                R0                        ;R0=4BH
        LCALL        DELAY
        MOV                A,@R0                ;A=02H
        MOVC        A,@A+DPTR        ;A=0A4H
        MOV                P0,A                ;2
        INC                R0                        ;R0=4CH
        LCALL        DELAY
        MOV                A,@R0                ;A=02H
        MOVC        A,@A+DPTR        ;A=0A4H
        MOV                P0,A                ;2
        LCALL        DELAY
;*********************************************************************
        A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处

DELAY:
        MOV         R5,#04H           ;将立即数传给寄存器R5
F3:
        MOV         R6,#0FFH
F2:
        MOV         R7,#0FFH
F1:
        DJNZ         R7,F1               ;若为0程序向下执行,若不为0程序跳转到
        DJNZ         R6,F2
        DJNZ         R5,F3
        RET

;七段数码显管显示数字编码(对应0~F)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共阴极七段数码显管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         ;共阳极七段数码显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