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35的非阻塞模式显示

楼主(2018-12-01):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define BRRED                                 0XFC07
#define GRAY                                  0X8430
u16        ColorS[14]={WHITE,BLUE,BRED,GRED,GBLUE,RED,MAGENTA,GREEN,CYAN,YELLOW,BROWN,BRRED,GRAY,BLACK};
u8        n=0;
u32        Index=0;
u16        Color=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LCD_Init();
        LCD_LED_SET;//点亮背光
        LCD_SetWindows(0,0,127,127);
        while(1)
        {
                n++;
                if        (n>13)
                {
                        GPIOC->ODR ^=GPIO_Pin_13;        //每显示色彩一个轮回,LED改变状态一次,目的为了记轮回时间
                        n=0;
                }
                for(Index=0;Index<(128*128);Index++)
                {
                        LCD_WR_DATA_16b(ColorS[n]);
                }
                //DelayS(0x0ffffff);
        }
}
我们把程序烧入CPU,进行测试:结果是屏闪烁着,LED亮50次所用时间为69.44秒,可得到刷新率为18.7帧/秒。

楼主:
下面是查询模式的代码:(只贴出main函数,其他同上例)
int main(void)
{
int main(void)
{
        u8        t=0;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LCD_Init();
        LCD_LED_SET;//点亮背光
        LCD_SetWindows(0,0,127,127);
        LCD_CS_CLR;
        LCD_RS_SET;
        n=0;
        t=0;
        while(1)
        {
                if        (t==0)
                {
                        t=1;
                        if        (SPI2->SR&SPI_I2S_FLAG_TXE)
                        {
                                SPI2->DR=ColorS[n];
                                if        (Index>=128*128-1)//one Frame OK!
                                {
                                        Index=0;
                                        //DelayS(0x0ffffff);
                                        n++;
                                        if        (n>13)
                                        {
                                                GPIOC->ODR ^=GPIO_Pin_13;        //每显示色彩一个轮回,LED改变状态一次,目的为了记轮回时间
                                                n=0;
                                        }
                                }
                                else
                                {
                                        Index++;
                                }
                        }
                }
                else
                {
                        if        (SPI2->SR&SPI_I2S_FLAG_RXNE)        t=0;
                }
        }
}
我们把程序烧入CPU,进行测试:结果是屏闪烁着,LED亮50次所用时间为38.17秒,可得到刷新率为34帧/秒。可见ST7735的查询模式性能优于阻塞模式,更重要的是查询模式空出了CPU时间,可做其他事情...

楼主:
我们知道阻塞模式的程序存在代码简洁、逻辑性强、容易理解等优点。但是阻塞模式的代码也存在效率不高,不适合多任务等缺点。在此我们用ST7735显示用阻塞模式和查询模式分别显示特定图象,对它们之间的性能进
选择硬件为CPU:stm32f103c8t6,显示屏为128X128pix。比较SPI16bit方式的阻塞与查询模式的显示效果。话不多说贴上两者的代码。首先上阻塞模式的代码:
//code by pmason_rose@qq.com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define        LED_PORT                        GPIOC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3
#define LCD_CTRL                     GPIOB                //定义TFT数据端口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13        //PB13连接至TFT -- CL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15        //PB15连接至TFT - SDI
#define LCD_LED                GPIO_Pin_9  //PB9 连接至TFT -LED
#define LCD_RS                 GPIO_Pin_10        //PB10连接至TFT --RS
#define LCD_CS                GPIO_Pin_11 //PB11 连接至TFT --CS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12        //PB12连接至TFT --RST
//////////////////////////////////////////////////////////////////////
//液晶控制口置1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CS_SET          LCD_CTRL->BSRR=LCD_CS
#define        LCD_RS_SET          LCD_CTRL->BSRR=LCD_RS
#define        LCD_SDA_SET          LCD_CTRL->BSRR=LCD_SDA
#define        LCD_SCL_SET          LCD_CTRL->BSRR=LCD_SCL
#define        LCD_RST_SET          LCD_CTRL->BSRR=LCD_RST
#define        LCD_LED_SET          LCD_CTRL->BSRR=LCD_LED
//液晶控制口置0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CS_CLR          LCD_CTRL->BRR=LCD_CS
#define        LCD_RS_CLR          LCD_CTRL->BRR=LCD_RS
#define        LCD_SDA_CLR          LCD_CTRL->BRR=LCD_SDA
#define        LCD_SCL_CLR          LCD_CTRL->BRR=LCD_SCL
#define        LCD_RST_CLR          LCD_CTRL->BRR=LCD_RST
#define        LCD_LED_CLR          LCD_CTRL->BRR=LCD_LED
/****************************************************************************
* 名    称:SPI2_Init(void)
* 功    能:STM32_SPI2硬件配置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STM32_SPI2硬件配置初始化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2管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LED_PORT                        GPIOC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LED_PORT, GPIO_Pin_13);         // LED
        //SPI2配置选项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SPI2
        SPI_Cmd(SPI2, ENABLE);
}
/****************************************************************************
* 名    称:u8 SPI_WriteByte(SPI_TypeDef* SPIx,u8 Byte)
* 功    能:STM32_硬件SPI读写一个字节数据底层函数
* 入口参数:SPIx,Byte
* 出口参数:返回总线收到的数据
* 说    明:STM32_硬件SPI读写一个字节数据底层函数
****************************************************************************/
u16 SPI_WriteData(SPI_TypeDef* SPIx,u16 data)
{
        while((SPIx->SR&SPI_I2S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SPIx->DR=data;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SPIx->SR&SPI_I2S_FLAG_RXNE)==RESET);//等待接收完成
        return SPIx->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
//函数名:  LCD_WR_REG
//功能:    向液晶屏总线写入写16位指令
//输入参数:Reg:待写入的指令值
//返回值:  无
//修改记录:无
//******************************************************************
void LCD_WR_REG_16b(u16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CLR;
        SPI_WriteData(SPI2,data);
        LCD_CS_SET;
}
//******************************************************************
//函数名:  LCD_WR_DATA
//功能:    向液晶屏总线写入写8位数据
//输入参数:Data:待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修改记录:无
//******************************************************************
void LCD_WR_DATA_16b(u16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Data(SPI2,data);
        LCD_CS_SET;
}
/*************************************************
函数名:LCD_SetWindows
功能:设置lcd显示窗口,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Windows(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
{
        LCD_WR_REG_16b(0x002a);
        LCD_WR_DATA_16b(yStar+2);
        LCD_WR_DATA_16b(yEnd+2);
        LCD_WR_REG_16b(0x002b);
        LCD_WR_DATA_16b(yStar+3);
        LCD_WR_DATA_16b(yEnd+3);
        LCD_WR_REG_16b(0x002C);
}
/*************************************************
函数名:DelayS
功能:阻塞模式的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延时大小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S(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
//函数名:  LCD_Init
//功能:    LCD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修改记录:无
//******************************************************************
void LCD_Init(void)
{
        SPI2_Init();
        LCD_RST_CLR;
        DelayS(100);
        LCD_RST_SET;
        DelayS(500);
        LCD_WR_REG_16b(0x0011);
        LCD_WR_REG_16b(0x00B1);
        LCD_WR_DATA_16b(0x012C);
        LCD_WR_DATA_16b(0x2D00);
        LCD_WR_REG_16b(0x00B2);
        LCD_WR_DATA_16b(0x012C);
        LCD_WR_DATA_16b(0x2D00);
        LCD_WR_REG_16b(0x00B3);
        LCD_WR_DATA_16b(0x012C);
        LCD_WR_DATA_16b(0x2D01);
        LCD_WR_DATA_16b(0x2C2D);
        LCD_WR_REG_16b(0x00B4);
        LCD_WR_DATA_16b(0x0700);
        LCD_WR_REG_16b(0x00C0);
        LCD_WR_DATA_16b(0xA202);
        LCD_WR_DATA_16b(0x8400);
        LCD_WR_REG_16b(0x00C1);
        LCD_WR_DATA_16b(0xC500);
        LCD_WR_REG_16b(0x00C2);
        LCD_WR_DATA_16b(0x0A00);
        LCD_WR_REG_16b(0x00C3);
        LCD_WR_DATA_16b(0x8A2A);
        LCD_WR_REG_16b(0x00C4);
        LCD_WR_DATA_16b(0x8AEE);
        LCD_WR_REG_16b(0x00C5);
        LCD_WR_DATA_16b(0x0E00);
        LCD_WR_REG_16b(0x0036);
        LCD_WR_DATA_16b(0xC800);
        LCD_WR_REG_16b(0x00e0);
        LCD_WR_DATA_16b(0x0f1a);
        LCD_WR_DATA_16b(0x0f18);
        LCD_WR_DATA_16b(0x2f28);
        LCD_WR_DATA_16b(0x2022);
        LCD_WR_DATA_16b(0x1f1b);
        LCD_WR_DATA_16b(0x2337);
        LCD_WR_DATA_16b(0x0007);
        LCD_WR_DATA_16b(0x0210);
        LCD_WR_DATA_16b(0x0f1b);
        LCD_WR_DATA_16b(0x0f17);
        LCD_WR_DATA_16b(0x332c);
        LCD_WR_DATA_16b(0x292e);
        LCD_WR_DATA_16b(0x3030);
        LCD_WR_DATA_16b(0x393f);
        LCD_WR_DATA_16b(0x0007);
        LCD_WR_DATA_16b(0x0310);
        LCD_WR_REG_16b(0x002a);
        LCD_WR_DATA_16b(0x0000);
        LCD_WR_DATA_16b(0x007f);
        LCD_WR_REG_16b(0x0026);
        LCD_WR_DATA_16b(0x0000);
        LCD_WR_DATA_16b(0x009f);
        LCD_WR_REG_16b(0x00F0);
        LCD_WR_DATA_16b(0x0100);
        LCD_WR_REG_16b(0x00F6);
        LCD_WR_DATA_16b(0x0000);
        LCD_WR_REG_16b(0x003A);
        LCD_WR_DATA_16b(0x0500);
        LCD_WR_REG_16b(0x2936);
        LCD_WR_DATA_16b(0xC800);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Lcd_Index=0;
        LCD_SetWindows(0,0,127,127);
        for(Lcd_Index=0;Lcd_Index<(128*128);Lcd_Index++)
        {
                LCD_WR_DATA_16b(Col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