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B车摄像头程序

楼主(2018-12-01):
十三届飞思卡尔B车程序开源

//作者:
//说明:saomiao文件下有一个lkcongzhongjiansaomiao()函数是图像处理函数,偏差处理以及舵机控制均在此文件下
//duoji_dianji文件下都是速度控制的相关程序,核心程序就是这两个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aomiao.h"
uint8 imgbuff[CAMERA_SIZE];
int currentzhongjian[60];
int right_heixian[60];
int left_heixian[60];
int quanjuCount;
int OutData[4],tuoluoyivar;
int star_lineflag=0;
int LK_jishi=0;
int LK_jishi_flag=0;
int LK_yanshi=0,zhidao_flag,yunsu_flag,yuzhi;
extern int podao_flag,zhangai_right,zhangai_left,qvlv_quanju,duandian,mubiao_speed,dawan_speed,qulv_jinduan;
extern void  lukuangudge();
char go=0,S1,S,zhichong_flag;
extern char lcd_show_enable1;

//s16 speed_a;
extern int my_piancha;
int zhangaijishiright_flag=0,zhangaijishileft_flag=0;
//int kp=22,kd=10,right_heixian[60],lastpiancha_1,duojijiaodu,left_heixian[60],my_lastzhongjian=40,currentzhongjianzhi=40,rightheixian_flag,leftheixian_flag,xielv;
//函数声明
void PORTA_IRQHandler();
void DMA0_IRQHandler();
void PIT0_IRQHandler();
void Priority_Set();
extern char s_wan_flag;
char pof;
//void PIT1_IRQHandler();
/*!
*  @brief      main函数
*  @since      v5.3
*  @note       山外 DMA 采集摄像头 实验
                注意,此例程 bus频率设为100MHz(50MHz bus频率会太慢而导致没法及时采集图像)

                此例程使用的上位机为【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
                具体资料请参考: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资料专辑

*/
void hecheng()//虚拟中线函数
{
unsigned int ji;
for(ji=0;ji<=59;ji++)
      {
       imgyiwei[ji][currentzhongjian[ji]]=0 ;
      }
}
void sendimg(uint8 *imgaddr,uint32 imgsize)
{
img_extract((u8 *)imgyiwei, imgbuff,CAMERA_SIZE);      //解压图像
lkcongzhongjiansaomiao();
uint8 cmd[4] = {0, 255, 1, 0 };    //yy_摄像头串口调试 使用的命令
hecheng();
uart_putbuff(VCAN_PORT, cmd, sizeof(cmd));    //先发送命令
uart_putbuff(VCAN_PORT, imgaddr, imgsize); //再发送图像
}

void star_line_judg()//起跑线检测
{
int kk,bai_flag=0,hei_flag=0,heibai_flag=0,baihei_flag=0;
  for(kk=5;kk<=72;kk++)
  {
    if(imgyiwei[45][kk]>0)
      bai_flag=1;
    else
    if(bai_flag&&imgyiwei[45][kk]==0)
    {
      baihei_flag++;
      bai_flag=0;
    }

    if(imgyiwei[45][kk]==0)
      hei_flag=1;
    else
    if(hei_flag&&imgyiwei[45][kk]>0)
    {
      heibai_flag++;
      hei_flag=0;
    }

  }
  if(baihei_flag>=4&&heibai_flag>=4&&baihei_flag-heibai_flag<=2)
    star_lineflag=1;
}

void lkzhongjian()
{
  unsigned int i;
for(i=0;i<=59;i++)
  {
    imgyiwei[i][currentzhongjian[i]]=0;

  }

}
/*void sendimg(uint8 *imgaddr,uint32 imgsize)
{

    uint8 cmd[4] = {0, 255, 1, 0 };    //yy_摄像头串口调试 使用的命令
//hecheng();
    uart_putbuff(VCAN_PORT, cmd, sizeof(cmd));    //先发送命令

   uart_putbuff(VCAN_PORT, imgaddr, imgsize); //再发送图像
       // uart_putbuff(VCAN_PORT, currentzhongjian, 60); //再发送图像
}*/
//**************************************************************************
/*
*  功能说明:SCI示波器CRC校验
内部调用函数
*  参数说明: 无
*  函数返回:无符号结果值
*  修改时间:2013-2-10
*/
//**************************************************************************
static unsigned short CRC_CHECK(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RC_CNT)
{
    unsigned short CRC_Temp;
    unsigned char i,j;
    CRC_Temp = 0xffff;

    for (i=0;i<CRC_CNT; i++)
    {
        CRC_Temp ^= Buf[i];
        for (j=0;j<8;j++) {
            if (CRC_Temp & 0x01)
                CRC_Temp = (CRC_Temp >>1 ) ^ 0xa001;
            else
                CRC_Temp = CRC_Temp >> 1;
        }
    }
    return(CRC_Temp);
}

//************************************************
//
/*
*  功能说明:SCI示波器发送函数

*  参数说明:
OutData[]  需要发送的数值赋予该数组
*  函数返回:无符号结果值
*  修改时间:2013-2-10
*/
//****************************************************
void OutPut_Data(void)
{
    int temp[4] = {0};
    unsigned int temp1[4] = {0};
    unsigned char databuf[10] = {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CRC16 = 0;
    for(i=0;i<4;i++)
    {
        temp[i]  = (int)OutData[i];
        temp1[i] = (unsigned int)temp[i];

    }

    for(i=0;i<4;i++)
    {
        databuf[i*2]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databuf[i*  2+1]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

    CRC16 = CRC_CHECK(databuf,8);
    databuf[8] = CRC16%256;
    databuf[9] = CRC16/256;

    for(i=0;i<10;i++)
    {
        uart_putchar (UART0,(char)databuf[i]);
    }
}

void SendHex(unsigned char hex)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hex >> 4;
  if(temp < 10) {
    uart_putchar(UART0,temp + '0');
  } else {
    uart_putchar(UART0,temp - 10 + 'A');
  }
  temp = hex & 0x0F;
  if(temp < 10) {
    uart_putchar(UART0,temp + '0');
  } else {
   uart_putchar(UART0,temp - 10 + 'A');
  }
}

void SendImageData(unsigned char ImageData[][80])
{

    int lll1,lll2;
    unsigned char crc = 0;
lkcongzhongjiansaomiao();
lkzhongjian();
    /* Send Data */
    uart_putchar(UART0,'*');
    uart_putchar(UART0,'L');
    uart_putchar(UART0,'D');

    SendHex(0);
    SendHex(0);
    SendHex(0);
    SendHex(0);

  //  imgyiwei[60][80];

    for(lll2=0;lll2<80;lll2++)
    {

      for(lll1=0;lll1<60; lll1++)
        SendHex(ImageData[lll1][lll2]);
    }

   /* for(ll1=0;ll1<60;ll1++)
{
  for(ll0=0;ll0<80;ll0++)
  {
   if(imgyiwei[ll1][ll0]==0)
      Draw_potL(ll0,ll1,0,1);
    else
      Draw_potL(ll0,ll1,1,1);
  }
}*/

    SendHex(crc);
    uart_putchar(UART0,'#');
}
#if 1
//编码器初始化
void FTM_QUAD_init()
{
    /*开启端口时钟*/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选择管脚复用功能*/
   // PORTA_PCR12 = PORT_PCR_MUX(7);
   // PORTA_PCR13 = PORT_PCR_MUX(7);
    PORTA_PCR10 = PORT_PCR_MUX(6);
    PORTA_PCR11 = PORT_PCR_MUX(6);

    /*使能FTM1、FTM2时钟*/
   // SIM_SCGC6|=SIM_SCGC6_FTM1_MASK;
    SIM_SCGC3|=SIM_SCGC3_FTM2_MASK;

  //  FTM1_MOD = 65535; //可根据需要设置
    FTM2_MOD = 65535;

  //  FTM1_CNTIN = 0;
    FTM2_CNTIN = 0;

  //  FTM1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禁止写保护
    FTM2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禁止写保护
  //  FTM1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FTMEN=1,关闭TPM兼容模式,开启FTM所有功能
    FTM2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FTMEN=1,关闭TPM兼容模式,开启FTM所有功能

  //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选定编码模式为A相与B相编码模式
  //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使能正交解码模式
  //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选定编码模式为A相与B相编码模式   0x8u  0x00001000取反即 0x11110111
   FTM2_QDCTRL |= 0x08;//~0x00u;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使能正交解码模式
//QUADMODE=1;
//   FTM1_SC |= FTM_SC_CLKS(3);  //选择外部时钟
//   FTM1_CONF |=FTM_CONF_BDMMODE(3); //可根据需要选择
    FTM2_SC |= FTM_SC_CLKS(3);
//   FTM2_CONF |=FTM_CONF_BDMMODE(3);

}
#endif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dianji_canshu_init();

    Priority_Set();
    camera_init(imgbuff);                                  //这里设定  imgbuff 为采集缓冲区!!!!!!

    ftm_pwm_init(FTM0,FTM_CH4,10000,0);  //电机初始化
    ftm_pwm_init(FTM0,FTM_CH5,10000,0);

    ftm_pwm_init(FTM1,FTM_CH0,300,4495);//舵机初始化

    ftm_quad_init(FTM2);//编码器初始化

    pit_init_ms(PIT0,5);//定时器中断5ms
     my_lcd_init();//液晶初始化

    set_vector_handler(PIT0_VECTORn,PIT0_IRQHandler);   // 设置中断服务函数到中断向量表里
    enable_irq(PIT0_IRQn);                             // 使能PIT中断
    set_vector_handler(PORTA_VECTORn,PORTA_IRQHandler);    //设置PORTA的中断服务函数为 PORTA_IRQHandler
    set_vector_handler(DMA0_VECTORn,DMA0_IRQHandler);      //设置DMA0的中断服务函数为 DMA0_IRQHandler
    EnableInterrupts;
  //  adc_init (ADC1_SE4a);

//gpio_init(PTE28,GPO,0);//off

    while(1)
    {
  //    gpio_init(PTE28,GPO,0);//off
      camera_get_img();
     // my_lcd_show();
     if(LK_jishi_flag==1)
      star_line_judg();
   // lptmr_delay_ms(1000);
    // gpio_init(PTE28,GPO,1);//off
//sendimg((u8 *)imgyiwei, CAMERA_W * CAMERA_H);//我的上位机,不注释为向电脑发送图像
    }
}

/*!
*  @brief      PORTA中断服务函数
*  @since      v5.0
*/
void PORTA_IRQHandler()
{
    uint8  n = 0;    //引脚号
    uint32 flag = PORTA_ISFR;
    PORTA_ISFR  = ~0;                                   //清中断标志位

    n = 29;                                             //场中断
    if(flag & (1 << n))                                 //PTA29触发中断
    {
        camera_vsync();
    }
#if 0             //鹰眼直接全速采集,不需要行中断
    n = 28;
    if(flag & (1 << n))                                 //PTA28触发中断
    {
        camera_href();
    }
#endif
}

/*!
*  @brief      DMA0中断服务函数
*  @since      v5.0
*/
//void PIT1_IRQHandler()
//{
//shizi_count++;
//}
void DMA0_IRQHandler()
{
    camera_dma();
    img_extract((u8 *)imgyiwei, imgbuff,CAMERA_SIZE);

}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lcd_show_enable1=0;//注释掉是调用液晶
PIT_Flag_Clear(PIT0);
  if(lcd_show_enable1)//为0跳出液晶
  {
      my_lcd_show();
  }
  else
  {
     /*****************************************************脉冲提取*************************************************************/
  get_maichong();//获取电机转速

     if(LK_jishi_flag==0)
      LK_jishi++;
        if(LK_jishi==300)//起步延时1.5秒
      go=1;//小车前进

    if(LK_jishi>=2000)
        {
          LK_jishi_flag=1;
          LK_jishi=2000;
        }

/*****************************************************边线提取*************************************************************/

lkcongzhongjiansaomiao();//图像处理

   if(star_lineflag==1)
        LK_yanshi++;

       if(!star_lineflag&&go)
     {
       if(yunsu_flag==1)
      mubiao_speed=dawan_speed;
      else
        lukuangudge();//路况判断
     }
       else
       if(LK_yanshi>30)//检测到起跑线
         mubiao_speed=0;
      //if(pof)
        //mubiao_speed=0;
     DSYJ_dianji_PID(mubiao_speed); //控制电机转速

/************************************************************************S弯判定****************************************************/
if(s_wan_flag)
{
    S1=1;
    //s_wan_flag=0;
}
else
{
S=0;
S1=0;
}

    if(S1&&S<=25)
      S++;

   if(S>=25)
   {
     zhichong_flag=1;
     //gpio_set(PTE1,1);
   }
   else
   {
     zhichong_flag=0;
     //gpio_set(PTE1,0);
   }
   /*******************************************************坡道处理*****************************************************/
   // if(abs(my_piancha)<=16&&qvlv_quanju<=10&&duandian<12&&qulv_jinduan<12)
    // tuoluoyivar=adc_once(ADC1_SE4a,ADC_8bit);
   // else
     // tuoluoyivar=104;

  /*  if(abs(tuoluoyivar-104)>40&&!podao_flag)
    {
      podao_flag=1;
     // gpio_set(PTE1,1);
    }
    if(podao_flag&&podao_flag<800)
    {
podao_flag++;

    }
else
{
podao_flag=0;
//gpio_set(PTE1,0);
}

if(podao_flag>0&&podao_flag<130)
pof=1;
else
pof=0;*/
/*******************************************************障碍处理*****************************************************/

    if(zhangai_right==1)
    {
  zhangaijishiright_flag=1;
  zhangai_right=0;
    }
  else if(zhangai_left==1)
  {
zhangaijishileft_flag=1;
   zhangai_left=0;
  }

  if(zhangaijishileft_flag&&zhangaijishileft_flag<35)
  {
   zhangaijishileft_flag++;
   // led(LED0, LED_ON);
  }
  else
    if(zhangaijishiright_flag&&zhangaijishiright_flag<35)
    {
    zhangaijishiright_flag++;
    }
  else
    zhangaijishiright_flag=zhangaijishileft_flag=0;
/************************************************************************直道判定*直道判定*****************************************************/

    if(abs(my_piancha)<=13&&qvlv_quanju<=13&&duandian<10)
    {
      zhidao_flag++;
    }
    else
    {
      zhidao_flag=0;
    }
    //gpio_turn(PTA17);
/*****************************************************偏差处理*************************************************************/

  pianchachuli();

  }

}

void Priority_Set(void)
{
//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4);            //设置优先级分组,4bit 抢占优先级,没有亚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PORTA_IRQn,0);         //配置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DMA0_IRQn,1);          //配置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PIT0_IRQn,2);          //配置优先级

}

iar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