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完51单片机后,学习原子的stm32f103的方法困惑,望大神们指点给建议

楼主(2018-12-01):
学stm32的库函数版本,学完前十四章的基础知识,比如中断,定时器,gpio感觉还是知识结构比较清晰,代码几乎每条也算比较清楚是怎么用的,毕竟和51单片机类似,但是越学到后面越蒙,很多代码开始看不懂了,去一一查寄存器,感觉工作量很大,每次用,总是把原子哥的实验拿来东拼西凑,虽然有时候达到了效果,总是感觉学的不踏实,而且有时候出了问题都很难找出来,越往后学感觉是在飘,该怎么办?
望各位前辈给宝贵意见领领新人的路!

网友A:
首先你要把基础知识打扎实,把根基建好,个人认为定时器,计数器,GPIO引脚编程等十分重要,接着你可以试着做出一些小小自动化项目(帮助巩固知识),另外也要注意笔记的积累,这点对于往后的学习相当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内部闪存(FLASH)地址起始于0x08000000,一般情况下,程序文件就从此地 址开始写入。此外STM32是基 ...

答非所问

网友C:
一开始不要纠结配置函数是什么样的,从main开始看起,懂得操作原理和方式,基本会51 ,32也不会太难

网友D:
其实学STM32主要是要有耐心,遇到不会的可以适当跳过,让知识沉淀一下,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发生。个人主观意见

网友E:
多写写程序,找一些别人做的小东西,自己试着做

网友F:
基础最重要,个人认为可以找点书看一看。

网友G:
同是新手,一起加油加油

网友H:
还是要自己找些实际的小项目做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