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片机编程问题,所有实验都要死记硬背下源码吗?这怎么可能记得住

楼主(2018-12-01):
我现在在学习51单片机,从第一个实验到静态数码管,然后我想问下,所有实验是否要自己记住这些每个实验的编程还是只是让我知道这个原理而已。
如果要死记硬背记住那岂不是所有都要记住那哪里记得住啊,你们是怎么学习单片的呢。是先自己学着视频做实验,有必要记住编程吗?

网友A:
其实不用吧,只要你知道电路实现的原理,再根据原理来编程就好,如果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参考别人的程序是怎么实现的,我就是这样学的

网友B:
那就说明你还不理解编程
C的话要背的是语句和这个语句的作用
汇编的话就是背指令和指令的作用
这两个是要背下,其它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能记得下一个几K程序的代码吗?一般来说,只要看多几次别人的程序,就知道思路(算法),然后就可以自己写代码了。
你要记的是编程的原理

网友C:
只要记得怎么实现想要的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