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7的TP8485芯片RS485和PC通信源程序

楼主(2018-12-01):
亲测有效,同PC间通信。
【*】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工程模版
-实验平台: STM32F427 同步控制器
-MDK版本:
-ST固件库版本:

【*】 时钟

A.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25MHz
-RTC晶振:32.768KHz

B.各总线运行时钟:
-系统时钟 = SYCCLK = AHB1 = 180MHz
-APB2 = 90MHz
-APB1 = 45MHz

C.浮点运算单元:
  使能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usart.h"
uint8_t rx_flag=0;
uint8_t rx_buff[100]={0x00,0x00};
uint8_t i=0,j=0;
uint8_t n=5;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USART_INI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USART_SendData(USART2, 6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 67);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while(1)
        {
                if(rx_flag==1)
                {
                        rx_buff[i++]=USART_ReceiveData(USART2);
                        rx_flag=0;
                }
                if(i==n)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i=0;
                        for(j=0;j<n;j++)
                        {
                                USART_SendData(USART2, rx_buff[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

        }
}
void USART_INIT(void)
{
//        GPIO initialliz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AH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A6   control singa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实际上就是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A2复用为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A3复用为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Pin_3 ;  //Tx and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low rat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initialliz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2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挂载在APB1外设时钟上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2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 &usart_2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some flags and IT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clear transmit flag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
//内嵌中断向量控制器config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 and initialliz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x_buff[i++]=USART_ReceiveData(USART2);
                rx_flag=1;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RXNE);
        }
}

楼主:
可以找我要硬件电路图

网友A:
图纸能上传下吗?点高级模式即可

网友B:
多谢了,我正要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能上传下吗?点高级模式即可

不知截图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