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超声波测到的距离强制转化使pwm调光

楼主(2018-12-01):
单片机该用什么函数或方法将超声波和PWM结合?
以达到以下功能
再主程序中添加超声波测量程序,用测量得到的数据量,强制转换成一个Char变量(可百度强制转换命令),用这个变量去=等于按键值的变量,能达到按键改变PWM信号的目的。

网友A:
亮度随着距离的变化而改变?

测量的数据: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B:
改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到底是,超声波测距自动控制 PWM 还是用按键控制?

是超声波测距离(比如测到30cm以上的话),led灯变亮,但是我不懂怎么把它们关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随着距离的变化而改变?

测量的数据:占空比就行了。

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那部分的代码,是需要用什么函数?

楼主:
不应该是需要把距离和占空比联系起来吗

网友D:
这个看你怎么定了,多远距离显示多少百分比的亮度。
超声波测到距离了以后转成亮度的百分比,根据这个百分比就得到PWM占空比了。就是调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你怎么定了,多远距离显示多少百分比的亮度。
超声波测到距离了以后转成亮度的百分比,根据这个百分 ...

那请问有什么代码可以参考吗,小白真的要头痛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那部分的代码,是需要用什么函数?

占空比寄存器 =实际测量距离/((测量最大距离 - 测量最小距离)/PWM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寄存器 =实际测量距离/((测量最大距离 - 测量最小距离)/PWM级数)

可是我找到pwm调光系统好像有问题,请问你有pwm调光系统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