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跑马灯实验报告 分析与小结,思考题源码下载

楼主(2018-12-01):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1.熟悉 Keil C51 集成环境软件的使用方法。
2.熟悉 MCS51 汇编指令,能自己编写简单的程序,控制硬件。
3.熟悉畅学开发平台,掌握单片机最小系统及 IO 口的简单控制及不同组 IO 口的特点。

二、实验内容
1、熟悉Keil C51集成环境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2、照接线图编写程序,完善给出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要求LED灯实现从上到下依次点亮,再从下到上依次点亮。完成后实现从两侧向中间循环点亮,再从中间往外循环点亮。功能完成后循环上述过程。
3、观察实验结果,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2.1  实验完成内容

1、延时实现LED流水灯效果,p1端口的八个灯作跑马灯。在本实验中,p1作为输出口,接8只发光二极管,编写程序,使发光二极管循环点亮。

本例实验主要用到了延时子程序,CLR、AJMP、RRC、RLC、CALL等指令,通过轮流点亮p0.0,….p0.7实现效果。

2、照接线图编写程序,完善给出程序,实现功能:LED灯实现从上往下依次点亮,在从下往上依次点亮。完成后实现从两侧到中间循环点亮,在从中间向外循环点亮。功能完成后循环上述过程。

2.2  芯片选型

STC12C5A60S2

2.3  电路原理图
2.4  关键资源说明(所应用单片机内部资源及外围接口芯片的核心说明)
畅学系列开发平台一套;
PC 机一台;
内部:累加器A,寄存器R4和进位标志位C以及外部外部I/O接口与P1口。

2.5  设计分析
为了实现跑马灯的效果,即:LED依次点亮(循环),就是要求从P1口: P1.0至P1.7依次输出低电平,当某引脚为低电平时,其余引脚都输出高电平。
从输出的数据分析:
第一个LED点亮时,对应的是P1.0的位为0,其余位为1,组合为一个二进制位从高到低为:1111 1110,即十六 进制数0xFE;同理,第二个LED点亮对应的数为:1111 1101,化为十六进制数为0xFD。 依次类推,逐次点亮LED所对应的数据为:1111 1110、1111 1101、1111 1011、1111 0111、 1110 1111、1101 1111、1011 1111、0111 1111。
规律:数据中的二进制数0的位置依次往左移动了一位。

2.6程序流程图

四、实验运行效果及说明
LED灯实现从上往下依次点亮,再从下往上依次点亮。完成后实现从两侧到中间循环点亮,在从中间向外循环点亮。

五、思考题1、循环间隔时间通过延时怎么控制?
答:通过延时程序可以控制循环间隔的时间,无论是C语言还是汇编,延时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Delay:
        MOV R0,#10        ;(1)
Delay1:
        MOV R1,#100      ;(1*10)
        DJNZ R1,$        ;(2*100*10)
        DJNZ R0,Delay1    ;(2*10)
        ret               ;(2)
total=1+1*10+2*100*10+2*10+2=2033
time=total*1/(focse/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
              unsigned char j = 244;
              for(;uiCount > 0;uiCount--) while(--j);
}

2、跑马灯模式如何实现间隔亮、多位同时亮等其他效果?
答:间隔亮可以利用子函数DELAY三重循环控制,多位同时亮可以给多位赋初值来体现。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20H
MAIN:
              MOV R6,#07H
        MOV R7,#FEH ;1111 1110
LOOP1:
              MOV P1,R7
              LCALL DELAY
              MOV A,R7
              RLC A
              MOV R7,A
              DJNZ R6,LOP1
              MOV R6,#07H
              MOV R7,#7FH ;0111 1111
LOOP2:
              MOV P1,R7
              LCALL DELAY
              MOV A,R7
              RRC A
              MOV R7,A
              DJNZ R6,LOP2
              LJMP MAIN
DELAY:
              MOV R3,#0FFH
LOOP3:
              MOV R4,#0FFH
LOOP4:
              NOP
              DJNZ R4,LOP4
              DJNZ R3,LOP3
              RET
END

六、实验分析与小结
通过汇编语言和C语言程序分别实现使八个跑马灯从上往下,在从下往上的循环亮灯,以及实现从中间到两边,在从两边到中间的循环亮灯。此次实验中,从开始的蜂窝鸣叫测试,到后续自己编写,烧录跑马灯程序,虽然过程因为开始的不懂原理有点绕路,到后来循序渐进,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将想法变为现实,与以往的设计软件不同,此次通过程序指令使得硬件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让自己实打实的,眼看手做去实现,挺好的。

三、实验程序

汇编: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A , #0FFH
                                          CLR               C
                                          MOV                            R4 , #08H
LOOP1:
                                          RRC                  A
                                          MOV                  P1 , A
                                          LCALL              DELAY
                                          DJNZ              R4 ,LOOP1
                                          MOV                  A , #0FFH
                                          CLR                            C
                                          MOV                            R4 , #08H
LOOP2:
                                          RLC                  A
                                          MOV              P1 , A
                                          LCALL              DELAY
                                          DJNZ              R4 ,LOOP2
                                          JMP                  START

DELAY:
                                          MOV              R1 , #20H
D0:
MOV              R2 , #00H
D1:
MOV                            R3 , #00H
                                          DJNZ              R3 , $
DJNZ              R2 , D1
                                          DJNZ              R1 , D0
                                          RET
END
从中间往两边依次点亮,再从两边往中间依次点亮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A,#0EFH
MOV P1,A
MOV R2,#08H
LOOP1:
MOV R6,A
RRC A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A,R6
RLC R6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4,LOOP1
MOV R4,#08H
MOV A,#0EFH
MOV P1,A
MOV R4,#08H
LOOP2:
MOV A,#FEH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R7,A
MOV A,#07H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A,R7
RLC A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4,LOOP2
CLR C
JMP START
DELAY:
MOV R1,#20H
D0:
MOV R2,#00H
D1:
MOV R3,#00H
DJNZ R3,$
DJNZ R2,D1
DJNZ R1,D0
RET
END

C语言:

#include <reg51.H>
//延时函数,uiCount-延时参数,每加1增加0.5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
              unsigned char j = 244;
              for(;uiCount > 0;uiCount--) while(--j);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主函数,控制LE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16;i++)   //依次点亮和熄灭8个LED
                                          {
                                                        P1=table[i];
                                                        Delay(1000);
                                          }
                                          P1=0x7f;           //赋初始值
                                          for(i=0;i<8;i++)   //循环右移点亮LED
                                          {
                                                        Delay(500);
                                                        P1>>=1;
                                                        P1=P1|0x80;     //右移后,最左端自动赋值0,把第7位置1
                                          }
                            }
}